头疼的冷库

楼主(2013-04-21):
给隔壁卖肉的修一保鲜库,不制冷。经检查,外机散热板底部有一漏点,由于地方狭窄,不好操作,只好把散热板拆回,并密封好,焊好漏点,打压,1.5MP,试一天,不漏了,放掉压力,清洗散热板。前面都比较顺利,第二天给装上,焊接好,确定没焊堵,没焊漏,抽真空半小时,加氟,温度下降,老板说以前温度下降很快,现在没那么快了。开机两小时,从10度降到2度,由于是到了晚上,老板他们要回去了,问我是不是要关机,我说,关机。第二天一早,我就去开机试机,一开机,不到30分钟,低压直线下降,且压机声音也不正常了,于是停机。低压回不起来,心想肯定是堵了。拧开储液灌,有氟冲出,真是堵了,于是放掉氟,把管道,储液灌,用焊枪都加热一遍,再抽真空。加氟之前,也打了甲醇,再加氟,有热风吹出,高压管也发热,试机几小时,从12度降到1度,(因为液位继电器坏了导致交流继电器不工作,且温度不受控,暂时直接给交流继电器通电)又到晚上了,要停机,第二天早上来试机,试机前,高压,低压都正常,一开机,不到10秒,低压归0,压机声音不正常,只得关掉,知道,又堵了,在这里,想请教各位了,这样老是堵,是为什么,而且是停机一晚后,试机一天的时候,都没见这样,请各位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1、更换过滤器
2、检查抽空管路密封
3、延长抽空时间
4、严重时考虑脱管冲洗,更换机油……

楼主:
我估计是堵在储液灌里面了,因为,我拧开高低压螺丝冒,没有出气,直接拧开储液灌的螺丝,大量氟往外冲,且,管道那么大

网友:
一是可能存在冰堵;二是系统可能还存在泄漏。

网友:
储液罐阀门螺丝一个一个的拧开不就知道是否储液罐处堵了?

网友:
用氮气冲洗 更换机油 更换过滤器 抽空
在加氟 肯定好

网友:
看贴回贴,再看看等高手介入

网友:
按上面几位大大的处理方法认真去处理,还不行的话就可以一把火烧了

网友:
明显漏氟 !!高压压力看了没? 高压有电磁阀没?

网友:
我关心的是能够收多少钱的问题,你都修了两天了。怎么收费啊,这样的活应该尽快的脱手为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