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九阳JYC-21CS15电磁炉不加热?

楼主(2013-05-01):
最先是IGBT的100K温度传感器只有10K,代换后故障一样,大功率电阻和电容也都检查过正常的,5V,18V也正常。开机加热时能感觉到加热声,但马上又停掉,无限循环。请教下各位兄弟们什么问题?

网友:
怕是cpu吹灰了

网友:
可调换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