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海尔液晶平板电视工厂模式进入方法

楼主(2013-05-22):
                平板电视工厂模式进入方法
QQ;1272557439
(一) 、CPT机芯
机器型号:P46C6A-A1、P46C3A-A1、P46C6A-A1(双色)VA模组等。
遥控器:HTR-050
进总线方法:用遥控器多次按menu键,选择最后一个图标(?),按上下左右方向键,进入工厂模式。
(二) 、CPT机芯
机器型号:P46C6A-A1(双色)VC模组等。
遥控器:HTR- 158
进总线方法:用遥控器按menu键,再用左右方向键选择最后一个图标(?),在此页面下依次按9、4、4、3数字键,进入工厂模式。
(三) 、OPLUS 201机芯
机器型号:P42S6A-C1(增强型)、P42S6A-C1(豪华型)、P42SV6-C1等。
遥控器:HTR-068
进总线方法:按POWER键,使PDP处于待机状态,按MUTE+7+4+1,按POWER开机可进入工厂模式
(四) 、OPLUS 203机芯
机器型号:P42S6A-C1(双色)、P42A1-AK等。
遥控器:HTR-121、
进总线方法:按POWER,使PDP处于待机状态,按MUTE+7+4+1,按POWER开机可进入工厂模式
(五)、OPLUS 203机芯
机器型号:L48A9-AK、L46A9-AK
遥控器:HTR-688
进总线方法:按POWER,使PDP处于待机状态,按MUTE+7+4+1,按POWER开机可进入工厂模式
(六)、INDTEK机芯
机器型号:P42SV6-C1(增强型)、P50V6-A8等。
遥控器:HTR-135
进总线方法:使用本机遥控器“菜单”+“节目列表”+“静音”进入工厂调试项。

楼主:
(七)、PW112机芯
机器型号:L176A-G1、L15L6A-G0等。
遥控器:HTR-052
进总线方法:撕开遥控器前面板,靠近“POWER”键的按键为工厂模式进入键。
(八)、PW1306机芯
机器型号:L20AV6-A0、L20AV6-A0(时尚型)等。
遥控器:HTR-111
进总线方法:撕开遥控器前面板,靠近“POWER”键的按键为工厂模式进入键。
(九)、PW1306机芯
机器型号:L20AV6-A0、L20AV6-A0(时尚型)等。
遥控器:0HTR-279
进总线方法:撕开遥控器前面板,靠近“POWER”键的按键为工厂模式进入键
(十)、PW113机芯
机器型号:L30CV6-A1、L30CV6-A1(时尚型)、L29V6-A1、L29V6-A8K(代读卡器)等。
遥控器:HTR-102
进总线方法:遥控器前面板,菜单键下方空白处,右上角为工厂模式进入键(需要将遥控器前面相应位置打开)。
(十一)、PW113机芯
机器型号:L32V6-A8K、L37V6-A8K(带读卡器等)等。
遥控器:HTR-138
进总线方法:使用遥控器HTR-102,遥控器前面板,菜单键下方空白处,右上角为工厂模式进入键(需要将遥控器前面板相应位置打开)。
(十二)、 EX52、ex52+机芯
机器型号:L32A9-AK、L42A9-AK、L42A9A-A、L46A9-AK(高清)、L37A12-AKM等。
遥控器:HTR-688
进总线方法:将音量减到0,按住本控的Menu键,按遥控器的Menu,将主菜单
消失,再按遥控器音量减键大约3 秒钟(此过程中应一直按着本控
Menu 键),进入工厂状态后按遥控器Menu 键在图像主菜单下按音
量减键即进入工厂状态。退出工厂状态只需将工厂菜单中Setting 项

楼主:
中的Factory 项置为Off 即可。
(十三)、Genesis 5221机芯
机器型号:L42V6-A8K、L32V6-A8K(时尚型)、L37V6-A8K(时尚型)、L42V6-A8D、L40V6-A8K 、L37A9A-AK、L32A1A-A等。
遥控器:HTR-168
进总线方法:依次按遥控器:“菜单”+ “屏显”(屏显键按四次),左上角出现红色“M”字样,表示进入工厂模式。按屏显键退出工厂模式。
如果需要进行程序复位:继续按“静音”(等待几秒,红色“M”字样变为蓝色),交流关机再开机后程序复位成功。
(十四)、Mstar6151机芯
机器型号:L37A9A-AK(M型)、L32A9A-A(M型)、L32A9A-A(三星)等。
遥控器:HYF-35G
进总线方法:本机芯使用新HYF-35G遥控器(灰色,41键,与原蓝色35键HYF-35G不能通用),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为顺序按:屏显—图像模式—声音模式—睡眠 即可。
(十五)、PW118机芯
机器型号:L42A9-AD、L40A9-AK、P42S6A-C1(双色)10000:、P42SV6-C1(PW118+三星V4)、P42SV6-C1(PW118+LGV7)等。
遥控器:HTR-688
进总线方法:按“菜单”呼出主菜单后顺序按9,4,4,3,此时菜单进入工厂菜单模式,菜单上部会显示程序的完成日期和时间。
(十六)、MSTAR机芯
机器型号:L37A6A-A1、L33B6A-A1、L29V6-A1、
    L32A9A-A(M)、L37A9A-AK(M)等。
遥控器:HTR-35G
进总线方法:依次按屏显---->>图象模式---->>伴音模式---->>睡眠。
(十七)、Genesis 8125机芯
机器型号:L1911W-A等。
遥控器:HTR-279
进总线方法:先按“菜单”键,再连续按数字键“9、4、4、3”进入工厂菜单。
(十八)、Genesis 8532机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