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限位用光耦代替

楼主(2013-05-23):
    记得以前有用光耦做限位开关的电路,其实电路也很简单,但是就是想不起来在哪里了?一般的限位是用微动开关做限位的,用光耦代替必须给光耦设计一个电路,记得简单的是用555芯片做的,谁有这样电路,给发个,多谢了!!!

网友:
这个能不能帮到你

楼主:
谢谢回复,但是可能没看清楚我的意思,原来的限位是用的微动开关,即通过碰触开关提供简单的闭合和打开信号,用槽型光耦后,通过阻断光耦的光路,实现碰触开关的效果

楼主:
不过你这个电路确实也给我了启发,要做些改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你这个电路确实也给我了启发,要做些改动

我这没有符合你要求的,这个你做些改动应该没问题。槽型光耦发光二极管脚加电,接收端接RC两端。

网友:
凹槽光电开关加继电器就能代替限位开关。

网友:
现在接近开关才20多一个,何必费那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