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和PLC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5-28):
我是一个新手,问一个很菜的问题,想学习单片机,不知道单片机和PLC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单片机与PLC技术有那些区别,这是很多做过plc的人,要开始学单片机的的时候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51hei.com在这里给大家简单的比较一下他们的异同。

单片机定义:顾名思义集成在一个芯片内的计算机系统,又叫单片微控制器,英文:mcu,他具有计算机的全部功能。
PLC定义:PLC是英文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的简称,翻译过来就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是一种数字运算操作的电子系统,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它采用可以编制程序的存储器,用来存储执行逻辑运算、顺序运算、计时、计数和算术运算等一系列操作的指令,而且还能以数字或模拟的方式输入和输出,控制各类的机械或生产过程。

他们的区别如下:
一. PLC技术使用了单片机技术。
二. PLC技术不是单片机技术的延伸。

还是打比方比较直接:
   单片机比方为一张白纸。
   PLC比方为在白纸上画好的表格
   使用单片机技术就象在白纸上写字
   使用PLC技术就象是填表格
   掌握单片机技术就象学会写字的能力。
   掌握PLC技术就象是学会看表格和填表格的能力
   可见:
一.单片机技术发展空间很大,因为你想要什么,就可以写什么。而PLC技术里肯定有一些表格是不用的,也会有些表格空间是不够用的。
二.单片机技术资源让费要比PLC技术少。因为单片机技术就像你要写多少字就用多少纸。而PLC技术就像有些表格是不用的。必然造成更大让费。
三.单片机与PLC技术技术含量是相等。很多企业都解说自己使用的单片机技术,好像单片机技术比PLC技术要高级,这是不对的。也有很多企业把PLC改装成单片机样式,解说为使用的是单片机技术。

使用单片机技术的目的是:
1。节省成本,减少资源让费。
2.单片机编写的程序更合理,就像上面比方的表格不够用一样。

欢迎大家来51hei网站学习单片机技术,转载请保留原始出处.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明白啦

网友:
不错说的很好

网友:
学习了
有需要led控制卡 二次开发用的     手持示波器万用表的          **我们

网友:
谢谢讲解,明白的它们之间的区别

网友:
多谢您的讲解

网友B:
       PLC和单片机差异非常大,总的来说单片机是一块包含算数逻辑单元、ROM、RAM和IO口的空白芯片,搞单片机叫开发;而PLC是由特定的单片机开发而成的一种可编程产品,PLC不能叫开发,只能叫编程。为什么开发和编程有区别?
       单片机我们搞的是最初级的东西,为什么叫开发,通俗的说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因为从8位到32位单片机,从51单片机到ARM单片机,从单机到多机通讯,从民用产品到最先进的军工、航天高科技都离不开单片机的开发。可以说没有单片机就没有今天的高科技的世界。
        PLC是一种单片机开发的产品,现在大多采用16-32位单片机开发的,无非是开放了这个单片机的某些寄存器的状态读取功能,做到了编程是的在线监视功能,这对单片机编程帮助非常的大,单片机更注重的是芯片程序代码的加密功能,使知识产权得到保护,如果单片机的程序代码很容易破解,那么就会很容易被人仿制辛苦研发的产品。
        从编程上来说,PLC编程只要弄清楚你外部的输入输出,也就是IO表,搞清楚这些东西的逻辑关系之后,就可以编出实用的用户程序,根本不用考虑时序逻辑关系。但是方便是方便了,肯定会有牺牲的,PLC牺牲了内部单片机的高速和高性能。按理说我们在搞的8位单片机的响应速度都是US级的,但是这么先进的单片机产品不能做到,只能做到MS级,在进行在线监视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就算很短的程序,也是需要几个ms的周期的,主要是PLC把程序执行一次之后,有外部输入和输出特别的做一次集中锁存、输出。这就使编程者不需要考虑内部的时序,从工控可靠性方面和编程方便方面是有益的。
        单片机的编程不可能像PLC这么方便,PLC存在双线圈输出的问题,也就是说程序里面你对一个输出不能出现前后多次的OUT指令。否则程序以最后一次的结果为输出结果。但是单片机要的就是这个,从众多的单片机外围芯片和电路,都是需要单片机对他们进行时序逻辑上面的控制,也就是用单片机向它们发特定的脉冲,或者电平信号,这些外围电路才能有条不紊的工作。可以说单片机的编程就是对时序逻辑的编程。这使得开发单片机需要比编程PLC需要更多的基础理论和扎实的功底,所以单片机的开发需要的知识起点比较高,考虑的问题非常多,从英文芯片手册,到绘制原理图,PCB。倒不是说单片机不可靠,只是因为单片机的技术含量太高,搞的不好,不管从硬件设计到软件设计,就会不可靠,但是单片机的开发是前途无量的,因为是深不可测的。而PLC只是对一种产品的应用,无非是多了一道相对单片机来说技术含量不高的编程。

网友(2013-06-27):
你编写一个程序运行与单片机上当作底层,再把硬件做好就是PLC

网友:
说的很好

网友:
我也在看教程

网友(2013-08-25):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与PLC技术有那些区别,这是很多做过plc的人,要开始学单片机的的时候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51hei.com ...

很通俗易懂,好贴,顶一下

网友:
只有高手才能讲的如此明白

网友:
强电和弱电   单片机属于为处理控制器  PLC主要用于工业强电控制

网友:
受益良多

网友(2013-10-09):
明白哩。。。。说的好啊,学习了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PLC和单片机差异非常大,总的来说单片机是一块包含算数逻辑单元、ROM、RAM和IO口的空白芯片,搞单片 ...

   讲的非常实际,佩服。本人学单片机最大的瓶颈就是编程语言这一关,都是英文,有点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