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用电吹风制做的吹焊台工具!效果很好哦!

楼主(2013-06-03):
近来闲来无事!手头有块主板IO芯片坏了,想换掉,可没有吹焊啊 (主要是本师傅小气,不想买!!!!!!!).但本师傅是何等智慧之人,引用老毛同志的那句话,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花了些时间找到材料,动手!!!!!

成品图:

大家都看出来了吧,手柄用的是一个电吹风筒筒加上中间一个绝热的东东(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能有隔热的效果,闻起来像是电路板的材料)再加上前面是一个冰箱用的干燥过滤器(切掉毛细管那头,把里面的东西掏空,这头焊上一小节铜管)。

风筒里面留下电机和风叶架子等东西,发热芯去掉,电机用导线引出来外接20-30V直流电压(我开始以为12V能行,后来发现风不够,于是找了个黑白电视机的双17.5V变压器整流后,接上满意),变压器装在那个白盒子里。盒子外面用铁丝弯了架子,放手柄用

发热芯用鸟笼的坏了的发热管,取出里面的发热丝截取15CM一段,再用电吹风里原先的隔热片把发热丝弯成两部分引线出来,同时用隔热片包上做好的发热丝塞进前面的干燥过滤器里,保证不漏电!(拆不开来拍图片了,要重新沾上)
引出来有两根线,一根是发热的线,一根是电机的线,我用一个小胶管把线装起来好用些!

发热调温我用的是一个取暖器上的调温器,和变压器一起用了个盒子装在一起!
我没有安装开关,插上电风就吹出,调稳器上有开关,用完后先关调温器,等冷却后拔插头!

效果如下:

焊下来的内存颗粒

这个W83627,IO芯片给换下来了,主板OK!

做手柄的时候,要密封好,用AB胶就行。

网友:
大哥:你太有才了

网友:
楼主V5,技术强悍,顶一下!

网友:
强悍。赞一个!
注意安全!

网友:
楼主自己制作的“热风枪”确实很不错哦!风量调节和风热度调节可以设计成分开单独控制,可控硅调节电路也不复杂。

网友:
小心操作,请问防静电吗

网友:
学以致用,楼主 NB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楼主高手,不过买个这样的东西也不贵,好像30几块,跟买个电吹风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