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15年上门维修冰箱 方法 经验 请各位指点

楼主(2013-06-05):
不打压 只要没有制冷剂 就证明系统漏啦 必须换冷凝器 冷藏室蒸发器 过滤器  采用外盘管 不破坏保温层  节省时间  修一台冰箱只需一个小时 一天修5--6台不成问题 一次解决返修几率相当小 不打压冰堵几率将减少98.65%
维修过程1.在冷藏室后面 用螺丝刀打两个孔  将付板铜管穿到后面 用两颗螺钉固定付板 冷藏维修结束
               2.在冷冻室后面打一个孔   拆出冷冻蒸发器  接毛细管 另一端接50厘米铜管 将两根管穿到后面 冷冻维修结束
              3.将后面 冷藏冷冻 铜管连接  另一根冷藏管接压缩机回气管  套保温管  加装冷凝器 接毛细管  过滤器打孔自身抽空加氟
免费赠送用户电子温控器一个
如果压缩机坏的用户  必须检查制冷剂是否缺失 过滤器是否有水  否则盘管后才可更换
注.  盘管时可用兆欧表判断压缩机是否进水 压缩机进水可用焊炬加热压缩机底壳听见啪啪水声 抽空即可  毛细管与蒸发器套一段保温管可减少噪音  维修成本不足90元 保修几年没问题

付板连接好

付板连接好

冷藏付板

冷藏付板

这样就可以上门啦

这样就可以上门啦

过滤器焊好毛细管保温管准备好

过滤器焊好毛细管保温管准备好

准备好后套件

准备好后套件

冷凝器待用

冷凝器待用

压缩机

压缩机

焊炬

焊炬

加氟工具

加氟工具

加氟全用单向阀

加氟全用单向阀

过滤器打孔自身抽空专用钳子

过滤器打孔自身抽空专用钳子

毛细管钳有效减小噪音

毛细管钳有效减小噪音

全部上门工具

全部上门工具

网友:
付板是提前做好的。

网友:
新手上路,学习了

网友:
牛,这家伙准备齐全啊,维修速度一定很快啊,

网友:
这样搞一次费用收多少啊?

网友:
很专业 学习了  业务很精湛

网友:
厉害啊,晚辈学习了

楼主:
收费300---400

网友:
请教楼主;为何送一个电子温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