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打钱机LQ635K电源板维修案例1

楼主(2013-06-10):
    故障:爱普生打钱机LQ635K通电机器不开机
    维修思路:
    1、拆开机器外盖;
    2、拆除主板、电源板的保护铁壳;
    3、拨掉电源板上打印头两根联接线(两根排线);
    4、通电开机,机器能正常开机(说明是打印头有线圈短路导致机器不能开机)。
    5、关机,将打印头联接线逐一接回电源板通电开机,直至检测出是哪组线圈短路(接回时,机器不通电的,拨出时,机器能通电);
    6、当找出有故障的线圈后,记录好排线所接的电源板上插座,然后拆除主板再拆下电源板;
    7、用万用表测有线圈短路的打印头驱动IC(SLA4306,电源板上有4个,每个插座联接2个)的2、4、7、9、10、14各脚对地有否短路,将短路脚焊开或剪断;
    8、装回电源板和主板,通电开机,机器运转正常,打印测试页效果良好(机器修复)。
    说明:
       1、当测量驱动IC时,只有一个脚对地短路,说是打印头只有一个线圈短路,可以不用更换打印头和驱动IC(只需剪断短路脚), 因为只有一根打印针不工作,对打印效果映响不大。
       2、当因打印头线圈短路引起的机器不开机,千万不能只更换电源板或驱动IC来处理,否则机器使用不久又会不通电的。
       3、当短路的线圈引起打印效果出现断线时,只能先换打印头(或更换已坏线圈)再选择换电源板还是修电源板。

网友:
这个型号的打印机多用于打印票据,车站用得最多,工作频率高,损耗也大,一般情况下直接更换打印头比较合适(线圈比较难找,除非有损坏的打印头可拆卸用)。

网友(2017-02-21):
测量 2.4.7.9.14 阻值均为 563欧,单独 10 阻值为1500欧,这样正常吗?

网友:
楼主的维修方式可以快捷维修,适合对打印效果要求不高的客户。。

网友(2017-05-24):
应该是2.4.7.9.12.14脚吧。。10脚是到主板那边去的

网友(2019-05-04):
"打钱机"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