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富士宝ih-p70电磁炉间断加热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6-22):
富士宝ih-p70电磁炉间断加热是什么原因?加热电流6A多,偏小理应8A左右。

网友:
可用仔细观测电流大小变化来判断故障范围简单可行:
1.电流在0---7A范围跳变时。应该重点查同步电路大阻值电阻是否变值,测同步电路两取样端电压是否正常。
2.电流在0---4A范围跳变时。应该重点查电流检测电路各元件,如电流互感器,可调电阻,二极管,阻容原件及单片机电路。D13开关管(IN4148)短路
3.若电流跳变没有规律,应重点查浪涌保护电路各元件是否良好。

楼主:
谢谢精彩回复,思路相当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