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吹风干好TCL T51显卡虚焊

楼主(2013-07-04):
T51开机很多竖线再蓝屏,去年10月做过一次显卡埴球,现在又旧病复发

都说做过一次植球,基本不能再做。觉得也没什么意思,搞不了几天又坏了,都准备拆了卖零件,后面手还是痒,自己动手吧,大不了就是把板报废了,开始拆吧
i=Sc9hu6AEHkNRh7Aq9)qm2JbQs9XaLCI&w=1024&h=1024.jpg i=SV2wkdXkQGT6yMkpeDWpcT8KsQLMG6c&w=1024&h=1024.jpg i=SqYALp8bBchbZUvAIDCtpihESwQsPWQ&w=1024&h=1024.jpg

顺序有点乱哈!第一次发帖
现在准备好作案工具

把显卡周围四个边滴好松香,(用烙铁熔化的)显卡芯片上方用1毛钱硬币盖住,显卡周围用湿纸巾盖好,吹风机我是开到最大档,先把板预一下热,正面和反面都加热,再正对显卡吹啊呵吹,约一分钟后,再用摄子在显卡上方按一按。湿纸巾都干透了,再吹怕把旁边的电池座子吹化了,关吹风机。自然冷却。
验证奇迹的时刻来了~~~
装机~~~ 按下电源开机

竖线不见了吧!! 就知道有戏了
昨晚试了一个小时,CPU 53度 没玩了,因为风扇常转接线被我拨掉了,等焊好再试!
现在没有声音了,音频硬件都检测不到!以前也出现过4,5次这样的问题,把机器拆下来重装一次又可以了。排线,插头我都注意了,还没发现真正问题在哪里。(有一个喇叭坏了,我用手机喇叭焊了一个在上面[/post]

各位大侠说说声音问题在哪?
这样处理的显卡,把散热问题要怎么改装一下才能温度降得更低?

网友:
这样修好,坚持不了几天。那显卡还回出现问题的

楼主:
显卡植球上次做了也只管了几个月!能管几天我试试看,我一般只看一下网页,不打什么游戏。
各位大侠有什么高见把散热再改改?

网友:
做电视的TCL
要它做电脑  还真不行啊

楼主:
周六周日开了两整天,现在东莞的气温31度

,最高CPU跑到47度
当然了是听听歌,看看新闻,QQ,小孩子玩点小游戏。
另外散热底座给改过了把五个风扇全部移到右边,正对CPU,GPU 以及主板,硬盘 吹。笔记本底板打开了的!散热座本来是接笔记本USB,为了减少发热用了两个手机充电器为底坐供电,电流基本上1.5A以上,吹出的风够劲!!嗖嗖~~  。 (本想少搞个插头,找了个变压器,再找了个7805稳压(1A多点)但风量不够,不如现在的两个充电器)

另外在使用时旁边再开一台座扇对着笔记本吹。

网友(2013-08-22):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分享~顶一个~

网友(2019-05-02):
你是吹哪里呢? 显卡芯片吗

网友:
能这样修好显卡病是找准了 工序简单了一点恐怕维持时间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