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松下等离子电视TH-42PA60C,有声音无图象黑屏

楼主(2013-07-06):
我有一台松下等离子电视TH-42PA60C,有声音无图象黑屏,175v正常,不知什么问题,请教各大侠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
175V应该是VS电压,还有其他几组查一下

网友A:
把。那根主板到D板的红色排线洗一下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师缚,其他几组电压多少啊.

屏幕背后标的有,你都查查,估计可能是PFC电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那根主板到D板的红色排线洗一下就OK了

谢谢师傅,没有红色排线,有白色排线,洗过了没用.有办法吗?

网友:
缓冲板问题 逻辑板问题  有条件最好替换试试

网友(2013-10-06):
经典的文章,值得看

网友(2015-09-27):
谢谢 了 排线清洗了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