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 求救康佳等离子PD32ES33开机绿灯亮屏幕黑屏故障

楼主(2013-07-23):
求解康佳等离子PD32ES33开机绿灯亮屏幕黑屏故障 用户反应为有声音无图像 开机检测16V 5V 正常 R202 R208上有190V  我怎么判别Y板坏还是屏内坏呢,那位大师给点思路,以前修电源没感觉,Y板I还没有修过,自检方法我不会希望各位帮助

网友:
15V有没有?

楼主:
Y板上标的15V我测只有4V

楼主:
15V应该是由Q181 Q182 Q183 Q184 输出  而Q181 Q182 Q183 Q184分别由4块高电压栅极驱动IC7371来控制的.
7371和74ACT08与非门IC输入的关系,有点晕好复杂这个15V驱动来自哪里?我这场效应管都是好的还没发现有坏的原件 初次修DFD望大师们多指教:

楼主:
修好了,谢谢FLASH 的帮助,确实15V不正常 原来15V是来自Y板上的.摸索半天才得知,初到本论坛 不知在此付出心态的人少还是确实没有高手存在

网友(2013-09-11):
引用 楼主:
修好了,谢谢FLASH 的帮助,确实15V不正常 原来15V是来自Y板上的.摸索半天才得知,初到本论坛 不知在此付出 ...

你好,请赐教我的Y板是无15V,改咋修。谢谢。

网友(2013-11-07):
丫的 怎么没分享啊 我需要的怎么修好的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求答案谢谢大神

网友:
我刚刚就是修理这样型号的电视,有个元件是3DF122坏了,用什么元件代换

网友:
就是啊,到底怎么修的啊,能不能分享一下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