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DSC-S40修理后显示E61:20是什么故障怎么修复?

楼主(2013-08-05):
SONY DSC-S40有时白屏,正极把相机全拆开,重新装上白屏故障好了。但是修理后显示E61:20,好像镜头程序问题,不知在网上能否下载SONY DSC-S40镜头程序?怎么修复?

楼主:
没人遇见过这个毛病吗?

网友:
软件的问题一般只能返厂维修。

楼主(2013-10-06):
引用 网友A:
它那個應是機內某部份出問題的提示,我的 sony dsc-10 閃燈不能用,一接就出Exx.xx了

我的SONY DSC-S40有时白屏,把相机全拆开,重新装上白屏故障好了。但是修理后显示E61:20;
我又把相机全拆开,重新质细安装一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