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电吹风中的圆筒状软磁磁环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3-08-10):
在一个1800瓦电吹风中发现电机是装在一个圆筒状软磁磁环内部,不知这个软磁磁环能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A:
1:利用电磁感应,把电能转化成动能  2:形成一个固定的磁场,转子线圈通电(左手定则)与之作用旋转;这个不是一两句能说清的,

建议楼主先看看有关 交流同步 异步电机 直流永磁电机 串激式 等电机工作原理的书籍就会明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利用电磁感应,把电能转化成动能  2:形成一个固定的磁场,转子线圈通电(左手定则)与之作用旋转;这个 ...

你没看清我的题目,我不是问电机内部的那两块永久磁铁,我说的是另一个很少见到的软磁体的磁环。磁环与电机外形等高,直径刚好能放进电机。这个磁环丢掉不用的话电吹风一样正常工作。那么这个磁环用上去有什么屏蔽作用吗?

楼主:
你没看清我的题目,我不是问电机内部的那两块永久磁铁,我说的是另一个很少见到的软磁体的磁环。磁环与电机外形等高,直径刚好能放进电机。这个磁环丢掉不用的话电吹风一样正常工作。那么这个磁环用上去有什么屏蔽作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没看清我的题目,我不是问电机内部的那两块永久磁铁,我说的是另一个很少见到的软磁体的磁环。磁环与电机 ...

楼主把图片那拿出来,大家好分析。

网友:
上图吧  我也没见过呢
如果说是电磁屏蔽的话
用硅钢片把电机包起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