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彩电AT25228开机保护开机3秒电源灯闪

楼主(2013-08-10):
下午去修一个tcl at25228开机3秒电源灯闪,然后把板子拆了带回来修,打开后+B135v瞬间降到10v,断开行接假负载和检查其它输出电源照旧,断开其它输出也一样,又检查开关电源部分没发现故障线索,大块是8859,场8177,行1556,都正常,测量8859待机64脚0.6V,又恢复行和其他直流电源,开机64脚0v 瞬间恢复0.6v待机状态,直接把64脚断开开机还是那样,板子没发现虚焊,脑子一片空白不知从哪查起。

网友:
看是不是+b电解电容坏了

网友:
电源不正常,先修好电源。

网友:
如查电源无负载无短路,还是查电源部份。因为待机时主供电压也不止10V哦。

楼主:
电源电容和+B电容都正常

网友:
应该是电源问题,如果待机应该还有5v电压正常的

网友:
你这台是25寸的把  TCL拆板回来不好修 最好搭上原来的显像管 键盘等 我之前修过一台21寸的TCL 故障跟你一样  结果只是 挂行推动3极管,据了解 部分TCL因各路供电引起的小问题  都会引起电源的保护。如果大的几个东西没问题  查查小东西把  例如 5v供电  行推动3极管  各路供电电路 电容三极管  都仔细检查

如果5v 那些都正常那就短接Q824吧  短接Q824 CE极后 +B接假负载  看看灯亮不

还有代换STRW8654   电源管

楼主:
现在开机灯亮不闪, b接灯泡亮瞬间灭由135v降到10v,行断开和接上都一样,8859大块3脚是不是有2路保护的,有一路是场脉冲信号,如果断开行负载,或者断开场脉冲信号保护,其它电路如果没有故障,会不会还是开机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