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37寸创维液晶电视雷击机无电源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3-08-13):
故障:雷击后无电源

前段时间收到一部37"创维彩电,
用户说被雷击坏了,开机无电源。

开盖后先观察电源板各角落有无明显雷击痕迹,
看了电源板一遍后,我去.....
STR-7224背光驱动IC顶部都掀开了,
还有主电源CQ0565RT也爆了,
N只电阻烧到看不到阻值,
估计多数人见到这场景,想到的是换板。
冷静下...或许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修。
首先大概分析下
副电源(待命电源)- 主电源 - PFC - 背光
这几个大概在什么位置,怎么工作,分开来修。

第一步:待命电源
先断开副电源热端18V电源(供电给主电源,PFC,背光驱动)的电路,
220V保险开路,STR-A62595脚对地阻值接近0欧,已击穿,
更换IC(A6259),检查周围零件无明显问题,
输出5v接上5V小灯泡(假负载也方便观察电压稳否)
通电--小灯泡亮了,测得电压5v,
再测热端输出电压18V左右(供电给主电源,PFC,背光)。
就这么简单,副电源修好了。

第二步:待命控制电路
先别强制待命开机,要先用电阻档测待命电路有无明显短路或开路的,
好家伙,冷端待命无明显问题,热端待命整流滤波没坏,
从整流滤波后开始到各IC供电一路都是坏的,
2只待命控制的3极管,一只击穿,一只开路,
各IC供电限流电阻开路,
把这些待命有关的零件都换上新的(除了各IC供电的限流电阻没换上,检查到需要时才装上)
这样待命电路就修复好了

第3步:PFC电路
IC1 NCP1653A 供电脚对地击穿,电阻档测PFC周边电路无明显问题,
检查下来PFC只是IC1击穿和供电限流电阻开路,换之
通电,强制待命开机,测得380V,这样PFC修复成功,
接着就是主电源

第四步:主电源
主电源IC301 CQ0565R爆开
看上去很严重,实际检查也只是发现IC爆和供电限流电阻开路而已,
换上新件,通电,强制待命开机,主电源有电压输出了,
测得电压正常,这样主电源也修复好了。
就剩背光电路了

第五步:背光电路
IC3 STR-H7224爆开顶部,仔细检查发现坏的还挺多的,
4只功率管击穿,N只稳压管和二极管击穿,
还有几只电阻开路,把坏的零件全部换上,
装板上机试机,图像出来了,试机几天一切正常。

感觉这样分开各路维修就不会觉得头很大了,
总体坏的东西是很多,但是修的还算是很顺利的
或许有些人会说换板划算吧,但我不想做个换板工,
我觉得能修的尽量修复,这样也有利于提升经验
修这板只怕有心人。励励志吧。

由于这机子是前段时间修的具体机子型号没记住,
只知道电源板板号5800-P37ALK-0010
这会儿有时间了才整理出来与大家分享

----------------------------------------------------------

我不是售后维修,就是一个普通的家维
以下是参考图纸电源板板号168-P37ALK-01
多处地方电路基本相同,值得参考,只有主电源电路不同
图纸内主电源IC使用的是FSQ0565R(6脚IC)
修复的机子使用的是CQ0565RT(5脚IC)

网友:
谢谢分享,无论收费多少,对自己是一种磨练。可以举一反三。

网友:
老师修机子有一套。很好地学习材料。

网友:
谢谢分享挺喜欢楼主那张全家福的有才乐死了

网友:
如果有的电阻看不清楚    IC烧焦了的怎么办呢      你是做售后服务的不?(资料怎么弄到的)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结果

网友:
修得不错,思路清晰,快准狠,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