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电磁炉不检锅还有一种可能,你知道吗?

楼主(2013-08-15):
本人曾经修过一台电磁炉,通电无显示,检查发现IGBT、全桥、保险全坏,换新后出现不检锅症状,以为检锅电路还有问题,查了检锅电路相关元件无果,于是坐下来重新调整思路,心想,会不会是刚换的这两个元件性能不好呢,于是重新更换IGBT和全桥,开机一切正常,马上拿万用表测量第一次换的那两个件,没有发现问题,为了弄清事实真像,分别替换刚才换下来的IGBT和全桥,当换上第一次用的全桥时,又出现不检锅症状,断定是全桥质量不行,带负载能力差引起的奇怪现象,后来又修过相同故障的电磁炉,换IGBT和全桥后还是不检锅,由于有过类似经验,固果断再换全桥才得以修复,最后怀疑我购买的那批全桥质量不好,全部扔进垃圾桶。换了一家购买,再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
伪劣产品真坑爹!

网友:
我一般用拆机件

网友:
所以千万不要相信自己换上的零件一定就是好的

网友:
楼主有心了,谢谢分享,现在的配件都是这样,质量差的要死,害的我们走冤枉路

网友:
感谢您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A:
整流桥还会造成不加热,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桥还会造成不加热,什么原理。

    呵呵!这个你还真的别不信,整流桥击穿短路的你肯定见过,这个没什么好说的,整流桥带负载能力差你肯定还是第一次听说,不过没关系,搞我们这一行,什么样的奇怪现象都可能经历到,你会在以后的时间里慢慢去经历,至于你问我什么原理,那我问问你,人生下来就五脏俱全,什么原理?人并不是万能的,很多事情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智慧能解释清楚的,所以要尊重事实,再没弄清事实真相的时候不要擅自下定论,因为你并不是万能的。
    如果你非要我给你一个说法的话,这个原理我分析可能是由于它自身性能不佳,空载尚可,一旦带负载(加热状态)的情况下,它体力不支,内阻变大,被它整流后的300V电压忽高忽低,只坚持了10分钟就气喘嘘嘘,再也带不动负载(线盘)了,所以线盘也就产生不了涡流了,锅就不热了!
    个人看法,胡说八道,望海涵!

网友:
你谦虚谨慎的态度,你的技术和处事方式,我很欣赏,我也就是喜欢搞个所以然,你说的电磁炉整流桥内阻变大,我很赞同。我之前买的彩电整流桥用万用表10K档测有反向漏电,担心上机不行,但上机后可以工作,使用一段时间后,还是有击穿的,现在的新配件的确让人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