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求助长虹H2135K数据

楼主(2013-08-16):
今修一台长虹H2135K不开机.主电压65V断开电脑开机脚.主电压115V. 25V及负电压都正常. 行起振但屏不亮.电脑不工作.去掉存储器能工作.很显然存储坏了.我在维修软件上写了一个能开机.但TV搜台无信号AV正常.说明数据不对.从菜单上能看出.按AV键出视频. 应出AV1和AV2因有AV1和AV2插孔. 图像块76810A后面有个CD4052转换块.76810A的46脚视频输出不是去44脚.而是去4052【44脚空没用】.那位大师有正确数据给发一个.我这谢了

楼主:
我进总线.把音量减到零.同时按本机AV键和静音键.也没调好

楼主:
谢谢你的数据.但是还不行和我的一样.. 只有TV和视频之间转换.. 没有AV1和AV2. TV无图像把46脚输出的图像信号用1UF电容接44脚【原44脚空】 有图像但声音有交流声.. 平时76810A线路很容易拿下.这次因数据问题确无从下手.有高手只一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数据.但是还不行和我的一样.. 只有TV和视频之间转换.. 没有AV1和AV2. TV无图像把46脚输出的图像信 ...

OPT.AV1/2选1就有两路视频输入了

楼主:
谢你的方法OPT.AV1没用.

楼主:
最后把S端子由0改为1就能调出AV1和AV2了

网友(2014-12-01):
好,着呢更好实施

网友(2021-07-30):
谢谢分享下载继续维修长虹电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