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漏水实战案例

楼主(2013-08-16):
漏水对于空调维修来说简单很简单、说难会搞的你头都大、在日常维修中除了一些简单的漏水维修(挂的不平或不垂直、排水管漏、接头松、接水盘裂、低于墙眼、排水管过长等)还有许多你异想不到的故障、回想了最近几年自己遇到的一些漏水现象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希望大家有好的漏水实例跟帖共享。

实例1:
用户报修挂机空调开30分钟左右漏水、到用户家开机试机果然30分钟左右、水从出风口左下脚一点一点慢慢滴下,初步断定为蒸发器导流或后接水盘漏,拆下面板壳、开机找漏水源、等30为见滴水、排除后接水盘漏、只好装上壳试机、晕!10分钟漏水、仔细观察水来自空调面板测壳、看不到水源、没法在拆、仔细观察蒸发器、有一片倒向测面、调整后、装上壳、工作30分钟,无漏水,
总结:(蒸发器银翘片贴测壳漏水)

实例2:
用户报修挂机开30或2小时后漏水、上门观察,发现水是从出风口左上角流出、初步断定为冷凝水或从蒸发器上导流的水、拆室内机壳发现接水盘外壳存在大量冷凝水、但是接水盘保温棉完好、怀疑接水盘存水照成冷凝水过多、往接水盘内注水发现出水不太流畅、去室外吹下水管发现有异物流下、在往接水盘注水未发现存水、装壳试机、用户使用多天不在漏水
总结:(出水管微堵接水槽存水出现冷凝水造成漏水)

实例3:
用户报修5匹柜机漏水、上门观察、发现水是顺着内机左侧盖流水,拆内机测壳、发现、蒸发器对接出走形(两片对接式蒸发器)上片蒸发器冷凝水流不进接水槽、贴着侧壳流下,
总结:(双片蒸发器连接处折造成漏水)

实例4:
用户报修出风口滴水、找人多次维修为好、只好找售后!上门观察发现从出风口底部两侧和中间都滴水、初步断定接水盘堵或漏、冷凝器没流入接水盘、房间光线太安,不便观察、找来手灯、仔细寻找水源、发现水来自后接水盘流下、在经导流从而造成多处滴水、拆蒸发器、仔细观察后接水盘为见堵、在其中间有道裂纹、由于机器多年、用户不愿意换底壳、用AB胶给粘合、装好试机不在滴水
总结:(后接水盘裂或堵造成漏水)

实例5:
用户报修制冷效果差漏水、上门观察、发现内蒸发器结冰、回气接霜、、初步断定缺氟或蒸发器脏或风速小、管道弊等、停机化霜、开机接压力表发现制冷剂缺少、未见节流、风速正常、加氟到正常、试机1小时未见结霜漏水、制冷效果良好。
总结:(缺氟或蒸发器脏或风速小、管道弊等造成蒸发器结冰、出现漏水)

实例6:
用户报修挂机出风口滴水、上门观察发现出风口、导风叶、显示板下方都是水珠、具用户说已经开了一天一夜了、观察用户也就住的商品房、卧室也就12个平方左右、保温效果也好、怎么出怎么多冷凝水呢、在了解中、用户一句话提醒了我、他说‘这空调打这一个屋太冷、我开着门连客厅都凉快’、原来开着门打空调、室内温度始终降不下来、出风口又太凉、长时间工作出现的泠凝水、给用户解释、用户接受。
总结:(空调小空间大、温度降不下来、长时间工作出风口和导叶容易产生冷凝水)

楼主:
实例6:
用户报修挂机出风口滴水、上门观察发现出风口、导风叶、显示板下方都是水珠、具用户说已经开了一天一夜了、观察用户也就住的商品房、卧室也就12个平方左右、保温效果也好、怎么出怎么多冷凝水呢、在了解中、用户一句话提醒了我、他说‘这空调打这一个屋太冷、我开着门连客厅都凉快’、原来开着门打空调、室内温度始终降不下来、出风口又太凉、长时间工作出现的泠凝水、给用户解释、用户接受。
总结:(空调小空间大、温度降不下来、长时间工作出风口和导叶容易产生冷凝水)

网友:
漏水的问题一定要找准,不然就反反复复的搞死人。漏水的修过N多,一个是脏堵(下水槽脏),一个是排水管破(很细微的那种)看上去就象是挂机背面漏水,一个是底壳破,中间裂道缝(宾馆居多),一个是上水槽堵(脏堵或是风筒被人为弄破,破片卡在水槽里。)没安装好漏水的就不说了。

网友:
有些漏水是设计的问题。我就碰到过奥克斯和志高,志高是小水槽出水口边上会有小水流顺下到大水槽和底座的接缝处流下。奥克斯也是在这个位置出现虹吸。这两个问题我都用PVC折了个延长的小水槽直接深入大水槽,问题解决

网友:
太好了,谢谢分享!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讲得不错,顶一下

网友:
去年一挂机,不装面壳不漏,一装几分钟就漏,修了二个小时才搞定。唉,有时小毛病,搞死人。多谢楼主分享,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