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求乐华21V3电源不开机

楼主(2013-08-17):
该机开机电源105伏  图像正常  过3秒后电源就下降到12伏 不开机  关机重开电源又105伏  3秒后主电源又是12伏  不开机   我把电源集成块TDA1533AP代换过  电源开关三极管  三极管 2极管都代过  电脑块TDA11135PS/N3/3/TM1V179代过  储成块24C16代过  现在不知在哪里下手  求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开机图像正常,电压正常,然后待机很可能是保护电路误动作,检查保护电路

楼主:
大哥你给个好意见可以吗  就这我还要上网求助吗  你告诉我那一个脚是保护脚?

网友(2017-03-27):
数据的问题。

网友:
高压包处与灯丝相连的一个三极管,取掉就OK

网友:
这机器故障还没遇见过,呵呵,奇怪,
不过,你可以按照保护电路的特点来修,
在开关电源处,串电流表,看行电路有没有过流现象,
运行电视,查看场现是不是正常,在看声音输出是否正常,
以上还是正常,那就用电压表测量主心片的保护脚电压是否有变化,比如ABL反馈,或是现象管行线圈有短路现象也有可能,这需要观察,
个人观点,很大可能在高压包有老化,ABL反馈有过流现象,所以,主心片保护,就关机。
开关电源不老实也可能,串灯泡,做实验,看是不是开关电源引起的,
....................特别的故障,我喜欢研究,当你研究了些特难的故障,对于其他些小儿科故障就不怕了。
..........无意查看了下这是2013年的帖,怎么被人翻出来回复,好奇怪,我没注意,还回了句,
不删了,留看官看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