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冷库局部不结霜

楼主(2013-08-17):
一小型冷库,上面有个角不制冷,而且发热,拆开面板,发现,那个角上的铜管不结霜,有点发热,但是铜管的前后制冷却很好,百思不得其解,恳请高手指教

网友:
好好的人被你说晕了,,做好有图

网友(2017-06-22):
真的听不明白

网友:
这个故障,荣昌老师又要批评你了,把问题仔细说清楚,具体点,还前后都冷,中间热,

网友:
上图看看,说话也说不清楚

网友:
你是用户吧,现象都描述不对。那是供液管,供液管后有个膨胀阀,膨胀阀后就是蒸发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