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冷柜制冷剂的加注以什么为标准?

楼主(2013-08-21):
    冰箱冰柜类制冷器具经过维修后,特别是更换了两器和毛细管的系统,就不能按原机标示的制冷剂加注量加注了,应当重新确定新的加注量。
    应该说制冷剂的加注量最终以回气管结露为准,注意“最终”二字,前提首先是要让蒸发器逐渐全部结满霜,最后回气管再慢慢结露为止,这才是正确的理解及加氟的反应过程。
    而不是加氟直接加至回气管结露才放手(关阀),这就错了,这样肯定是加多了,就会造成误判或出现不正常的现象,如蒸发器的前面不结霜,只结露发凉,而蒸发器的后段或回气管结霜,甚至连压缩机也“冒冷汗”,或者压缩机保护停机等等。后面又左放右放,这样不行那样不行,七搞八搞,事情越弄越糟。所以加氟正确的程序及有规律的反应是相当重要的。
    必须说明的是,在任何情况下以压力来衡量加液是否正确是极其错误的!因为所用制冷剂的不同,压力也不同;气候温度(环境温度)的不同压力也不同;运行时间(测试时间)的不同压力也不同;箱内温度的不同压力也不同;箱体密封程度的不同压力也不同;冷凝效果的不同压力也不同;压缩机性能的不同压力也不同......。压力只能用来衡量系统是否存在堵塞(冰堵或脏堵)现象,别无它用!绝对不能以压力电流多少为准!电流只能在标准蒸发温度时测定,不要超出规定即可。
    冰箱冰柜的运转电流本身就很小,低压压力也很小,特别是R600系统。压力随温度而变化,电流又随负荷而改变,起初的箱温及环温又直接牵连着压力及电流,如果此时还以压力及电流作为加氟量多少,怎么才能掌握得准确?那么一点压力及电流的指示怎么分辨得准?温度指使压力在不断变化,电流随温度热负荷在不断改变,你以什么时候的为准?以多少为标准?以什么情况下的为准?所以说,以压力及电流加氟永远也加不准!!!压力及电流在加氟过程中根本不具备可操作性!!!

    新冰箱的回气管很少有结露的,大多数只是发凉而已,但也有少数在箱温较低时回气管会稍微结露的。经维修后的冰箱冰柜,特别是改动变换了两器和毛细管的系统,原机标示的加注量肯定是与现实不符了,不能再按原标示量加注了。这就说明维修的结果与原机的配置存在差异,没有达到原机设计要求。绝大多数经维修后比原标示量加得少,说明两器面积换小了,或者毛细管用得过短。当然也有极少数经验丰富,技术到位的师傅,维修后的加注量仍与原标示量一样或相当,说明变换的两器容积(面积)与原机一样大小,毛细管的通径或长度也一样,维修后的技术性能达到原机标准,所以加注量也一样。
    绝大多数维修后会变动加注量,那到底该与什么为标准呢?根据通常人的意识行为和心理作用的因素,结合正常冰箱冰柜回气管的表现,也就是常说的“经验”吧,只能以回气管结露或稍微结露为准了。所谓回气管发凉,凉到什么程度?人的感觉也各有不同,所以操作性不好(不便)掌握。还有一点因素:就是运转的时间问题,本来是凉到一定程度正好了,但由于运转时间长,回气管从发凉转为结露了。虽然在运转时间还不算长的情况下回气管就结了露,是属于稍微多加了一点,但距即要停机时回气管结露也是很正常的现象,特别是冬季气温低,回气管更容易结露,也应该视为是正常范围。所以说在变动了两器和毛细管的情况下,加注以回气管结露或稍微结露为准还是相对比较可靠和实际或适宜的,操作的掌握性还是可行的,是符合绝大多数规律的。
    所以经逐年的维修摸索后总结了一条规律,那就是最终以回气管结露或稍微结露为准。比较起来对于某些冰箱冰柜可能的确加多了一点点,但为了谋求宁可适当多加一点也防止少加了的“放心”目的,同时为吻合用户的“心理满意”作用,只能以此为标准了!大家可能也会碰到一些用户说“给我多加一点”,好像“油多不坏菜”似的。虽然他们不懂,说的是外行话,但可见他们的心理作用是什么。
    新冰箱冰柜的低压管都是内藏式的,外表只有接压缩机的那么一小段,其实在保温层里有的弯了很多,所以长度都较长。即使结霜一段,但也绝不会在外露的管路上表现出来。还有,只要温度达到标准了,蒸发器的尾部可能结不全霜,但因为埋藏在里面,外部看不到,所以不得而知。但如果是盘的明管,当用户或自己看到尾部有一段管没结霜,用户会是什么想法?他(她)会满意吗?你自己又是什么想法?能放心吗?那你必然就会加至全部结满霜,好了,此时露出箱外的回气管就是那么点长,它能不结露吗???所以在做这些事情时,或者在为此情况说话时,就应当考虑它的现实面!这就是理论与实际,理论与现实的结合!
    如果离开这种标准,不以回气管结露为标准,那应该加到什么程度?以箱温为标准,或者以停机为标准,当然这些也是很好的标准,对于一般水平的维修者来说,那要等多久时间?又具体到多少箱温合适?能掌握好吗?现实吗?所以我认为还是以回气管结露为标准现实一点,好掌握一些,方便简单一些。经过使用验证,这种标准也是确实可行的。

2人赞赏

网友A(2016-09-25):
引用 网友B:
大多数原厂的产品出厂时回气管只发凉而不结露,但是经维修盘管后的冰柜,由于回气管至压缩机很短,如果不 ...

维修的冰箱加制冷剂以结露为标准我不怎么认同,原厂的产品出厂时回气管只发凉而不结露。冰箱维修基本上都不会去更换回气管(冰柜除外),大部分都是换散热,冷藏蒸发器,压缩机,之前的都不会结露你现在全部加到结露明显是加多了点。很多冰箱加到结露后明显压力会比出厂的高,我修过好多个用R600制冷剂冰箱,如果冷藏温度到5-3度加到结露的话压力很多都是0以上一点了,按照这样温度还没降下来的话压力会更高,这样会使制冷剂在正压力的情况下不能充分蒸发,影响其能效。反正我修的冰箱回气是不会结露的,我也不会以这个为标准加制冷剂。

楼主(2018-03-21):
引用 网友A:
维修的冰箱加制冷剂以结露为标准我不怎么认同,原厂的产品出厂时回气管只发凉而不结露。冰箱维修基本上都 ...

回气管“发凉”,“凉”到什么程度?你认为“凉”了,可他认为还没有,这种概念和标准好掌握吗?可操作性好不好?162楼说某师傅“手握回气管凉得握不住时”,同样,各人的感觉不可能都一样,有人一握或几秒钟就握不住;可有人要握较长或很长时间,怎么掌握?以谁的为标准?是不是都要请那位“师傅”过来握握?手握“发凉”和“凉得握不住”,由于各人的感应及感觉不同,之间会相差几度的温度,可就是这么几度的温度差异,有的就会结露,甚至还会结霜,这能说是“最佳标准”吗?还说“手握高压管烫的握不住时”,也是同样的道理,你的手感觉此时才“握不住”了,可他上手就“握不住”,之间就存在一定的温度差异,以谁的为“标准”?是不是也要那位“师傅”过来“体验”一下?这不很荒唐吗?
我也知道新冰箱的回气管很少有结露现象的,可为什么要把“结露”作为一种标准?正是因为维修变动了两器或毛细管的长短,无法再根据原标示量加注了,只能在自然的环境下,以一种现象作为一个“衡量值”了。这与现实及具体的操作很相吻合,也很好掌握,很适应实际的一种普遍性的标准。我在主题的内容里都作了详细的“所以然”阐述。
并不是“维修基本上都不会去更换回气管”的问题,既然也知道“都是换散热,冷藏蒸发器”,那你换的标准吗?以原厂的标准一样吗?如果一样,那就仍然可以按照原厂的标示量加注制冷剂;如果不一样怎么办?按什么标准加注?自己都还没整明白,还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

网友(2013-08-21):
谢谢超级版主的经典分享!

网友:
真正制冷维修的实践经验,从业者必备的操作技能,谢谢版主!

网友:
荣版主每一篇文章都是精品,不光有高超的维修技术,理论水平也深不可测。故障分析简洁明了,一针见血。佩服

网友:
好贴,好贴,看过此文,我相信不再有人,又是弹簧称又是电子称了,除此法我们维修的没有捷径。

网友:
谢谢荣版主的经验分享,书本上是学不到的。

网友:
慢慢加吧,急干不出好事来,应先加70%,然后看冷冻管全结霜后,再摸冷臧室,看有冰霜没有,最后回气有露为好,加怏了可能会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