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空调蒸发器结冰(霜)的主要原因

楼主(2013-08-21):
    正常情况下蒸发器是不能结霜的。结霜后影响传热,增加热阻,降低制冷效果和风量,所以蒸发器只能结露。
结霜的原因有五点:
    1、膨胀阀的调节度过小,低压压力过低;
    2、系统制冷剂过少,蒸发压力过低;
    3、内循环滤网堵塞;
    4、温控(或温度传感器)失灵,压缩机不停机;
    5、变排量压缩机的能量控制阀(压力调节阀)失灵,压缩机一直处全容量工作,致使低压压力过低而蒸发器结霜。当然,低压压力的高低还受环境温度和驾驶室温度的影响。对于管带式蒸发器,由于只是一头进另一头出,所以先进液的那一边更冷,然后逐渐不冷,这是桑车普遍存在的现象。蒸发器左右温差的大小,这是多方面的因素,如压缩机的压缩效率、膨胀阀的调节性能、蒸发器风箱的密封程度等。系统中的油不能过多!蒸发器中不得存油!副厂的蒸发器壁厚不得过厚!注意蒸发器的泄漏!
    压缩机不会自动停机一直制冷,首先应检查不停的原因。如温控感温包是否在合适位置;温控调节是否适当(适当调小一些,如不能调应更换温控);空调电脑的控制是否有故障。
    蒸发器会结冰除压缩机不停机外,还应检查蒸发箱风机进出口风门有没有被堵塞;风机档是否开得过小(应开大一些,使循环的热量加大,天热自然会更好)。
    检查温度风档系统的控制情况,它由伺服电机控制工作。如果风档系统出了故障,空气不能循环,则蒸发器会结冰。

网友:
好好学习 天天上上

网友:
又学了一课,谢谢

网友:
力顶。。。。再接再厉。继续。

网友(2013-09-23):
版主的无私奉献,是一笔无形的财富。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