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冷柜类的冷凝压力是如何确定的?

楼主(2013-08-22):
    冷凝压力(高压压力)与冷凝温度是相对应的,它取决于当时的环境温度(空气温度)或冷却水的温度,也与冷凝器的型式有关。水冷式一般比冷却水的出水温度高4~6度;自然风冷式的冷凝温度一般比环境温度(空气温度)高8~12度左右;强制风冷式的冷凝温度比空气温度高5~8度左右。 查出(对照)该温度下的相对应压力,就是此制冷剂在此温度下的冷凝压力。
    如R600a制冷剂的冰箱,当时的环境温度为26度,冷凝温度比环境温度高8~12度,取中间值为10度,即为36度,相对应的饱和压力为0.381MPa表压。
    又如R12制冷剂,当时的环境温度也是26度,冷凝温度比环境温度高8~12度,取中间值为10度,即为36度,相对应的饱和压力约为0.78MPa表压。

网友A:
那请问荣版主蒸发压力(低压压力)是如何确定的?是不是要根据蒸发温度来对照温度压力表来估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请问荣版主蒸发压力(低压压力)是如何确定的?是不是要根据蒸发温度来对照温度压力表来估算?

对!冰箱冰柜可以根据当时的制冷温度直接对照该制冷剂的《温度压力对照表》得出低压压力。

网友:
老师,请您上传份温度压力对照表 R12 R134 R600A的

网友B:
老师,确定冷凝压力和蒸发压力有什么意义?也就是说在具体的维修当中,什么时候要用到这个知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确定冷凝压力和蒸发压力有什么意义?也就是说在具体的维修当中,什么时候要用到这个知识啊?

冷凝压力和蒸发压力是制冷系统中最重要,也是最基础,最必要掌握的工况数据了!离开了这两个数据,那就不叫制冷系统了!谈不上制冷了!它直接关系到整个系统运行是否正常?工况是否符合要求?在制冷系统的计算中,它们是最重要的计算依据!
在简单的冰箱冰柜里,冷凝压力就等于或近似于高压压力;蒸发压力就等于或近似于低压压力。

网友:
打这么多字辛苦了,老师,谢谢!
是不是说根据冷凝温度结合当时的环境温度在利用温度压力对照表查出相应制冷剂应有的压力,去对比实测的冷凝压力,而检验系统的工作压力是否正常?我这样消化您教的知识是否有偏离?

网友(2013-09-21):
打这么多字辛苦了,老师,谢谢

网友(2014-01-05):
学习了,高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