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检修] 坏DVD解码板的妙用!

楼主(2013-08-22):
1、视频输出不正常的坏解码板,可替换插卡音箱内置MP3解码板
     插卡音箱不读卡或插U盘无反应,多数是内置MP3解码板损坏,用视频输出有问题的DVD解码板替换之,效果非常理想。方法是,将DVD解码板6P插座的HOME和地短接(目的是模拟光头复位),5P插座的CLOSE和地短接(目的是模拟进仓到位),5V供电端接原音箱内置解码板供电端(如果原电路是12V供电,必须先采取降压措施),从解码板上引出USB端口用热熔胶固定到音箱原来的U口位置,音频输出端接到原解码板的音频输出线上,肯定有师傅会问,4558都没有供电,能有声音吗?告诉你答案是肯定的,因为4558的输入和输出脚的负反馈电阻加上4558的自身内阻都可让音频信号顺利通过,如果你很发烧,如果你不闲麻烦,那你也可以拆掉4558,在它的输入脚引出音频信号也是可以滴。
     用DVD解码板替换原MP3解码板的音箱,不但能读取MP3 WMA音频文件,VCD DVD AVI等视频格式文件也可以播放声音了。

2、伺服电路损坏引起的不读碟,纠错差的解码板,可改成音视频信号源。
     把解码板装进一个合适的小盒子里,再盒子侧面安装上音视频莲花插孔,DC插座,电源开关,USB插座,通过连线接到解码板对应的位置上,用一个外置5V直流电源给它供电,同样还是HOME和地短接,CLOSE和地短接,一个音视频信号源就做好了,上门修电视再也不怕在用户家找不到信号源了。
     怎么样?你是不是也有一种跃跃欲试的感觉了呢?

笑:看:人生 + 2 谢谢分享,家电维修论坛有您更精彩!

网友:
很实用顶一下

网友:
很不错哦!顶一下!!

网友:
这个好啊,又可以废物利用。顶一下!

网友:
有创意顶一下

网友:
楼主很有想法,赞一个

网友:
创意很好,可以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
真有创意,顶一下。

网友:
变废为宝,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