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直流可调稳压电源

楼主(2013-08-26):
   本人一年前自制的直流可调稳压电源,经过一年多的使用,性能稳定,使用方便,特此分享给大家!
   机壳是设备用的,没有前面板,本人使用一块废旧线路板剪切成合适的尺寸代替前面板,优点是加工方便,取材容易。本电源使用了LM317、LM337各3只,分别并联使用,提高了带负载能力,从1.2V-22V连续无极调节,正负双输出,正负电压独立调节,电压表和电流表采用成品数字表头,提高了显示精度,为了提高本机的安全性,本人还设计了一个短路保护功能,当输出电流大于4A时可立即切断正负电源输出,保护了负载和电源本身,保护电路主要由两只继电器承担。
   使用本机时首先打开总电源开关,此时电压表和电流表分别显示000,按一下“启动/切换”按钮,继电器吸合,此时电压表显示当前电压值,左右两只旋钮分别调整正负两路输出电压值,由于只使用了一个电压表头,当前显示的电压是正电源输出的电压值,再次按下“启动/切换”按钮且不松手,此时显示的为负电压输出值,正负电压由面板下面的三个香蕉插座作为输出端口,从左至右依次为正电压输出、中点地、负电压输出,机身后面特设计了一个3.5耳机插孔,连接到机内整流桥正极和地,输出固定的25V直流电,给我的电动螺丝批作电源,一举两用。
   本机面板布局使用PS软件在电脑上面设计好电压表头、电源开关、输出插座、旋钮的位置,并使用文字标注功能定义,用彩色打印机输出以后压膜,用两面胶粘贴在面板上面制作而成。
   本电源可用于各种电器电脑板的拆板维修、临时代替各种家用电器的低压供电部分,可以提高维修的效率,经过本人一年多的使用,效果良好!

整机效果

整机效果

主板局部特写

主板局部特写

机内局部

机内局部

机内局部

机内局部

主板正面特写

主板正面特写

机器后面

机器后面

机内布局

机内布局

PS软件设计面板图

PS软件设计面板图

网友:
可望而不可即 配件难买啊 加之又没有电路图

网友:
手工不错,堪称完美

网友:
给个电路图吧想做个

网友:
不错  能讲下成本用了多少钱吗

网友:
求拜师啊 啊

网友:
楼主的作品,制作的真不错,外观看起来很专业,内部的飞线部分能改成电路板或利用锡接跨线技术用焊锡将飞线部分代替了,那样就更完美了。。。

网友:
支持DIY精神,厉害啊

网友:
发个电路图啊

楼主:
感谢各位师傅的点评,等我不忙时会把具体电路原理图画出来上传,供爱好者仿制,也希望各位师傅能给出改进意见和建议!

网友A:
做这个需要多少时间,负电压用来做什么。

网友B:
这变压器的最大功率不足吧?低压时输出4A可以,但是调压IC将要承受很大的耗散功率(比如输出3V,电流4A时,IC上的电压降是22V,将承受88W的功耗,发热何其之大哦),22V时输出4A(而且是双路的),功率明显不足。

网友:
好技术,学习学习了。

网友:
高手啊,以后我也自己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变压器的最大功率不足吧?低压时输出4A可以,但是调压IC将要承受很大的耗散功率(比如输出3V,电流4A时, ...

  你好,这个电源变压器采用双18V40W,实际输出电流最好不要超过2A,一般主要是给电脑板或者一些小家电的低压部分临时供电,是做为一种辅助的维修工具来使用的,用它可以快速判断故障范围,检查电路的负载电流等,很少用它长时间大电流工作的,4A是保护电路的阀值电流,是为防止意外短路造成输出电流过大而设计的,并不代表实际可以连续提供4A的输出电流。
  感谢您的回帖,并提出宝贵意见,谢谢!

网友:
这个太专业了,太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这个需要多少时间,负电压用来做什么。

你好,负电压可以给需要负压的电路提供临时负电压,比如DVD解码板,功放电路的前级运放,还有一些设备电路里面的比较器,很多很多,都需要负电压的!

网友:
高手!!学习了1!!

网友:
DIY精神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