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彩电29T83(6T18机芯)花屏故障维修

楼主(2013-09-01):
一台创维29T83花屏故障6T18机芯。是数字板坏了。换了一块旧的还是一样。是什么问题。大家帮忙看一下

网友:
肯定是数字板坏了,我修一康佳,在掏宝买一块数字板不好使,又给换一块还是不好使,用手轻轻一扭板就正常,松手就花屏,后又换了一家买的上机正常,板是直接焊接,用两个风枪同时吹,另一人向下拔,拆焊了三次,买件时讲好,质量不好就退款,不要换货,时间超期就麻烦了。
geezers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数字板坏了,在淘宝网上买一块就OK,价格也很便宜。

网友:
一般花屏。的故障都是数字板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