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 格兰仕微波炉老是烧高压二极管为哪般?

楼主(2013-09-15):
因为以前也修过好几台微波炉,一般都烧高压二极管和高压保险居多。这次接到格兰仕WD700TL17-3机械式带烧烤微波炉就不同了,刚开始发现高压二极管不行,换新不行,拆开磁控管发现头那里蚀掉了很多,也换新,还不行,最后发现高压保险也没装的,又装上新的,还是不加热;同时发现刚换的高压二极管也烧了,怎么回事,接机壳那端还发热,高压变压器阻值如下:初级为2欧姆,灯丝1.4欧,高压绕组对机壳地120欧姆。1UF高压电容也换,也是这样又烧了一个高压二极管;奇怪的是高压保险每次都没烧。

网友:
烧了的高压二极管你量是什么情况?

网友:
高压电容漏电

网友:
或是磁控管管座漏电或电极击穿。

网友:
代换磁控管试试!

网友:
应该是磁控管或1微法高压电容不良所致,换正品的试下

网友:
换正品高压二极管试试,现在的配件竟是次品

楼主:
把另一台美的磁控管MAG、高压二极管、高压电容搬过去也是这样假烧高压二极管(当时量假短路,过一会再量又是好的。),嗡嗡声非常大,可能是高压变压器的问题吧,这个没有换。有这个问题的什么时候看到这贴请指教。

网友(2020-10-27):
我也碰到一台,有时候真的是头大

网友:
  电容击穿了,代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