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对讲机的写频方法

楼主(2013-09-15):
麻烦哪位同行给指教一下对讲机的写频方法以及注意事项

网友A:
楼主需要给什么品牌型号(什么频段)的对讲机写频?

网友B:
对讲机是用软件写频的,楼主安装一个写频的软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讲机是用软件写频的,楼主安装一个写频的软件就可以了。

哪里有啊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需要给什么品牌型号(什么频段)的对讲机写频?

手头有两台手持对讲机,都是正常是用的,但是原来分别服务于两个单位,我想用这两台互相通话,因为对对讲机不了解,所以来向各位同行求助,虽然没有多大的用处,就是想玩玩。型号分别是泉州远拓电子有限公司的远通牌,型号YT-168   功率5W    泉州南风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南风牌  型号NF-370  功率2W  频率范围都在400-470MHZ   因为没有接触过对讲机,又没有说明书,所以目前来说不懂得应用和对按键的功能存在盲区 请朋友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需要给什么品牌型号(什么频段)的对讲机写频?

谢谢你版主

网友A:
你好,鉴于你说的是两个品牌的对讲机,而且还是国产的 这类机器的资料我还暂时还没有 可以给你找找,找到后及时给你回复。

楼主:
谢谢你,但愿你能找到这两个使用说明书,期盼!真诚的谢谢你的辛苦付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鉴于你说的是两个品牌的对讲机,而且还是国产的 这类机器的资料我还暂时还没有 可以给你找找,找到 ...

谢谢你,但愿你能找到这两个使用说明书,期盼!真诚的谢谢你的辛苦付出!

网友:
淘宝上面有卖写频线的也不贵也带有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