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有真相:制冷剂不足,过滤器会不会结霜?
关闭

楼主(2013-09-15):
前些天有个帖子在热议过滤器出口端结霜是堵塞还是缺氟的话题,之前也有相关帖子探讨过这问题,好像也没有最终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
为了验证这件事情,趁今天维修一个冰柜的机会,我作了一次模拟试验。

试验条件:
今天下午比较闷热,气温估计30度以上,湿度应该不低于70%.
R600a系统、新盘的铜管、新毛细管、新过滤器
由于是上门维修,没有电子称,加氟时分了几个步骤,从少到多直至加足。
过滤器经过焊枪中火烘烤彻底排清水分,压缩机开机1小时直至烫手,然后抽真空1小时。

下面是充注不同剂量制冷剂时过滤器的表现。

1,加氟至蒸发器接毛细管处刚好起霜,结霜部位的长度大约在3-10CM左右变化,过了10分钟后仍然如此——

此时过滤器表面情况如下——

此时过滤器表面没有出现任何结霜、结露现象,仅仅是毛细管中末段有结露现象——

2,继续加入一点制冷剂,蒸发器结霜位置相应往蒸发器后端扩展——

此时毛细管结露现象消失,过滤器表面仍是干燥状态,没有任何结霜、结露迹象——

3,再追加制冷剂,15分钟后蒸发器结霜情况如下——

此时过滤器表面情况如下——

这个试验大抵模拟了不同程度系统缺氟的工况,试验表明,在系统缺氟的情况下,过滤器不会结霜。
至于维修过程中遇到的过滤器结霜现象,个人认为往往是由于过滤器被脏物堵塞或焊堵等情形下形成二次节流,最终导致结霜现象的发生。

网友:
  好久不来。但每次来都会见到那些很初级的问题。居然各个技术层面朋友都那么热闹的码字。可能还因此搞的不开心。最后清楚的本来就清楚,不清楚的更是一头雾水。都不知道来这里是为什么。虽然精神可嘉(重在参与)但伤和气就没意思了。
  我们作为初级层次的维修人员也起码要知道制冷的基本原理吧。要探讨的不是这种问题!但既然搞这么热闹了。为爱护论坛。我也来说说这个初级问题。大家可以拍砖!
  问题;过滤器结霜(结露)是什么故障?!
  答;过滤器堵!
这个回答几乎是99.9999的。事实是在我们具体工作遇到的基本是堵。
但是缺F(泄漏)会不会引起这个现象呢?!
回答;也会。但我们一般遇不到!要见到这情况。一是想做专家纯理论研究,二是实在没事情(钱挣的多了有闲了,或者生意清淡的要找事情玩)。
  过滤器结露,(结霜)是因为在不应该节流的地方节流了。
  过滤器结露,(结霜)是因为泄漏了。漏到量少的从冷凝器出来到过滤器就膨胀蒸发了(就是钢瓶放气结露结霜现象)但在钢瓶可以。也常看见。但实际操作过程中我还真没遇到。(就是理论上存在我也没遇到过)为什么?因为客户一发现冰箱不冷就会马上保修。这个时候都是毛细管出口(或膨胀阀)处结霜,甚至是是结厚厚的冰。这是明显的缺F,但到底是因为什么而引起没足够的F流向蒸发器,只有两种可能一,堵了。二,漏了。但是要漏到过滤器结露,结霜,那这一箱东西都臭了。或者家里人长时间出差去了。商用冰箱一不冷老板第一时间会保修,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前一种(过滤器那种现象)--就是堵了。所以说不懂这些的是新手,或者是其他什么的都不为过。是有点根据的。至少在实际工作中就是那样(当然有高层次技术人士看到过滤器结霜首先先想到泄漏至少我不是这个高技术层面,我是首先想到是--堵!收气,换过滤器,检压。补F。这么一做大概是可以了吧。观察一下。没问题 了结束工作。
  好了。就先说这些。欢迎拍砖(希望是技术层面的)。

网友:
实践出真知,有图有真相!

网友:
实践出真知,有图有真相

网友A:
不是出真知而是无知绝对无可能的事你不会是新入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出真知而是无知绝对无可能的事你不会是新入行吧?

你有知,拿出你的证据来。理论也行,实践数据也行。这个试验人人都可以做的,你不信,大可以自己动一下发财手试一试?
绝对无可能,你这个“绝对”也未免太绝对了吧?
我是否新入行,与主题无关,你不用操心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出真知而是无知绝对无可能的事你不会是新入行吧?

让你吓了我一跳,以为遇上什么高手了呢。
反正睡不着,就到你的空间里看了一下,把你的帖子全看过了——原来如此,看来我可以安心睡觉了。

网友B:
我是完全支持的,说雪种不够过滤器结霜的才是真正的“新手入行”,没有节流,哪来来的结霜???

网友:
实践出真理,我很赞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完全支持的,说雪种不够过滤器结霜的才是真正的“新手入行”,没有节流,哪来来的结霜???

支持你的意见。

网友:
电子行业是学无止境的,你永远是跟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