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 求助康佳P21SA282电视电源故障老烧场效应管!

楼主(2013-09-17):
昨天接手一台康佳P21SA282电视,开机不通电。拆开检查检查发现.交流保险丝 F901 已烧断,V901、V908、V902、V903 已被击穿短路,R916、R914、R917已开路  VD907 4148 VD906 15稳压管 光耦全部更换 开机立马再烧,重新查了一遍所有电阻.电容.三极管 。把原来烧的重新换,接上负载 重新开机再烧  真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请师傅们帮帮忙。

网友:
R910电阻烧坏了

网友:
肯定还有故障元件没有查出来,地毡式查,这种机芯还是不难搞的

网友:
開關電源就那麼幾個零件,有這麼難修嗎???????重點檢查反饋電路和穩壓。、、、

网友:
老是烧就模块的干活21的机子无所谓,老修它到时候就没利润了

网友:
在查电源次级无短路的情况下,将行管的EB两极短路,取下消磁电阻,在交流保险处接一40--60W灯泡再修电源就不烧件了,原机尖峰吸收器件是否不良。

网友A:
看看尖峰吸收电路,还有就是稳压取样电阻100K 1W的,电源内部一只47欧姆电阻,还有就是开关变压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尖峰吸收电路,还有就是稳压取样电阻100K 1W的,电源内部一只47欧姆电阻,还有就是开关变压器了

谢谢啦..............

楼主:
都代换了 还烧   后面查到7508  和场块78040也炸了 没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尖峰吸收电路,还有就是稳压取样电阻100K 1W的,电源内部一只47欧姆电阻,还有就是开关变压器了

谢谢 都代换了   后面查到7508  和场块78040也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