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TCL液晶电视L37F11开机10秒保护关机求助

楼主(2013-09-22):
维修一台TCL-L37F11开机10秒保护关机,经查本机只有3.3V待机电压,按遥控开机有24V输出声音图像俱佳,可是开机10秒左右机子保护关机,只有待机电压输出,此时把电源主板3.3V用2K电阻接到ON/OFF处有24V输出,并且长时间稳定,说明电源主板没问题,再查高压板,把高压板保护去掉开机故障一样,说明高压板也没问题,再查驱动主板正常时有12V屏电压5V控制电压都正常,维修到此陷入困境。特向论坛师傅们请教。先谢谢了。

网友:
你和家电维修员竞争

楼主:
我就是维修员呀,只是来维修论坛时间短而已

网友:
故障应该在主板,检测各个三端稳压器正常与故障时的电压值,也许会有所发现。

楼主:
谢谢版主,我明天再查一查

网友:
自动关机后,测ON/OFF信号电压是否还正常,如不正常,查主板各供电。

楼主:
主板供电正常时,2.5V 1.25V  5V   12V全部正常,自动关机时ON/OFF电压为0,同时主板各组电压也为0

网友:
把键盘拔掉看看,多数是键盘漏电引起。

楼主:
谢谢jschangqin 提醒,我把键盘拔掉故障一样,我考虑是主板坏了

网友(2015-06-01):
请问最终的故障原因出在哪里?

网友(2019-11-20):
我修的和你一样,不知何处故障。

网友:
估计是主板出了问题。

网友:
我觉得可以接上打印信息看看,这种故障主板的概率比较大。

网友(2020-01-27):
这个简单我遇到过一台,是主板稳压芯片不良,具体哪个记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