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华硬盘录像机开机后找不到鼠标求解

楼主(2013-09-25):
大华硬盘录像机开机后找不到鼠标,前后usb都不行。。。。求高手解释。。

网友:
  你的硬盘录像机是用电视做的显示器吗?
你换种显示输出,然后就看到鼠标了,然后再换USB输出模式

网友(2014-09-19):
一种可能就是机器没有完全启动起来  再一个可能就是楼上所述

网友:
说的有点笼统。你那机器USB原来能用吗?如果近段时间才不能用的,那有可能主板芯片问题了

网友(2016-02-16):
我车上的出现了类似现像,换个鼠标也不行,肯定是监控出问题了,能修不?

网友(2017-10-04):
找个高清显示器   接录像机的高清口就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