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150打印机更换定影膜

楼主(2013-09-26):
淘来HP1150打印机一台,发现测试页出纸的时候有塑料薄膜带出,送医院确诊后为定影组件损坏,需进行更换,费用约300大洋,质保一个月。
医院建议:针对我个人用量较少,没有太大维修价值,搬回。
经多方咨询、论坛发帖,可以更换定影膜,费用几时大洋,随即拆解。由于拆解无任何经验,刚开始无从下手,也未做任何相关记录,N天后拿到新定影膜安装了将近5小时,基本完成。
安装的时候拍了几张照片,上图。

定影组件,和损坏的定影膜

定影组件,和损坏的定影膜

损坏的定影膜

损坏的定影膜

陶瓷加热板,下边有温度探头和温度保险丝

陶瓷加热板,下边有温度探头和温度保险丝

网购的新膜,一大一小,店家发错的,右边是原先损坏的。注意新的膜上面的接地环

网购的新膜,一大一小,店家发错的,右边是原先损坏的。注意新的膜上面的接地环

这个应该是导电橡胶坝,在定影压辊下边的,要与接地环对号入座

这个应该是导电橡胶坝,在定影压辊下边的,要与接地环对号入座

楼主:
倒数第三张是安装好的打印机组件
最后一张是打印机左边,在安装完成过后发现打印机前盖板放不到位,肯定不能试机,然后把所有盖板全部拆下,发现因为左边盖板未盖,有个机械联锁,,复位,发现多了一个螺丝不知道装什么位置,晕死
倒数第二张是测试页。看来脚上的毛病看好了,头上还有问题

由于本人第一次玩打印机,刚开始拆的时候无从下手,导致外壳卡勾有3个被硬生生的折断,也只能这样了

打印测试页显示,1、有底灰2、有两条垂直线条,请师傅指点一二,

网友A:
底灰的问题先清理废粉盒内的碳粉.直线的问题还没遇到过.另外一说,激光机不要放在不通风的地方用,碳粉加热后排出的烟气是有毒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灰的问题先清理废粉盒内的碳粉.直线的问题还没遇到过.另外一说,激光机不要放在不通风的地方用,碳粉加热后 ...

废粉盒在什么地方?在硒鼓上吗?请教

什么位置,如何下手
以前10年前在别人的指导下+过一回粉的,现在捣鼓着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我的是在硒鼓上的,不知道你的结构一不一样,一般是有个软的塑料刮刀,把蓝色导电棍的废粉刮到废粉仓

网友B:
换膜的时候,要抹点硅脂。。。

出现底灰,两个方面,一个是硒鼓,一个是激光器,都是清洁的事……

修激光打印机,大部分时间是在当清洁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膜的时候,要抹点硅脂。。。

出现底灰,两个方面,一个是硒鼓,一个是激光器,都是清洁的事……

谢谢,能不能够再具体指导下?

网友:
底灰
硒鼓的问题,解决方法:
1.把硒鼓拆开,清洁鼓芯
2.鼓芯下面的那根小黑棍就是充电棍,用酒精清洁,这个是重点
3.看鼓里的磁棍两头的胶套是不是有轻微的漏粉
4.看磁棍的刮片是橡胶的还是铁的,反正拆下来用酒精清洁
5.把废粉仓里的粉全部都清掉,用吹风吹一下
6.废粉仓也有个刮片,橡胶的,用酒精清洁,并看其有没有变型或是缺口
7.清洁硒鼓外面充电棍的金属接触片
8.最好把原鼓里的粉全都倒掉,然后吹干净,在吹的过程中要用镙丝刀轻轻敲粉仓的外壳
以上的就是把鼓的问题搞清楚

网友(2020-09-26):
点个位置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