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门路管如何辨别?

楼主(2013-09-30):
请教各位师傅冰箱的门路管是在冷凝器和压机之间还是在冷凝器和干燥过滤器之间,本人现有两个冰箱门路管辨别不出请教各位师傅一台是三星BCD-270MHV*另一台是TCL BCD-180KG3

网友:
荣昌老师以及其他师傅给出了好的答案,学习中

网友:
这个不一定的。有的压缩机出来就进防露管的;有的先进一侧冷凝器,再进防露管,然后再进另一侧冷凝器;有的最后进防露管,出来接过滤器。

    1、有两根或四根铜管从冰箱最下部伸出来,其它接头为铁管的,那铁管肯定是冷凝器,铜管肯定是防露管;
    2、如果都是铁管,从冰箱最下部伸出来的是防露管,其它的就是冷凝器管了;
    3、如果四根管都是从冰箱背部的下方伸出,靠外侧的两根是防露管,靠内侧的两根是冷凝器管;
    4、如果冰箱两侧各伸出两根管,而冰箱最底部伸出的就是防露管,两侧伸出的四根是冷凝器管。

网友:
冷凝器分为左右两边,门管在中间

网友:
辦别不出的直接外挂,还更利于收费。

网友:
本身放弃门路管后需补上同等长度的,还不如外挂一块大小合适的新网片好。

网友:
有的没有办法辨别,只能挂网

网友:
每种牌子不一样:有的压缩机出来就进防露管的;有的先进一侧冷凝器,再进防露管,然后再进另一侧冷凝器;有的最后进防露管,出来接过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