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的功率因数是多少?

楼主(2013-10-05):
交流用电器都有功率因数,空调的功率因数是多少?

网友:
难道中学的物理都没学到过?也是电力学方面的知识。
一般功率因素(COSφ)为0.8,也就是80%左右;但现在都提升了,可以到0.9,甚至更高,不知真假。
能效比(COP)与功率因数的概念相近,能效比越高的,功率因数也越高。

网友:
空调讨论功率因数没什么意义吧,功率因数只能反应单独压缩机或某个部件的功率因数。空调是好多种能量转移的组合体,单考虑功率因数没什么意义,就好比几个空调厂都用一个品牌一个型号的压机,有的厂家生产出来的空调制冷快,有的制冷慢。空调好坏要看能效比,也就是耗电量和制冷量(特定工况下的制冷量)的比值,现在的变频空调能达到3.5以上。

楼主:
空调压缩机、风扇都是感性负载,功率因数都在0.8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