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求组装机LA76931K7N.5AM3代换

楼主(2013-10-07):
原机LA76931K7N.5AM3,本人手头有LA76931S7N.58G1可代换吗?

网友:
装个插座换上试试,一般组装机要求不严。

网友:
完全可以, 不过有的参数可能不对,可用摇控进入维修模式要调了!我是从康佳机子上面知道这一类块子的!康佳很多型号,还有一些杂牌机,都是用的这个块子了!!

网友:
可以代换   我代换过

网友:
可以代换如果数据不一致,进总线调整即可。

网友(2016-10-12):
不能连数据上起换上,字符这闪。

网友(2017-04-30):
LA76931K7N.5AM3代换LA76931J 7N 59S0完全可以、我已经换过 。

网友:
代换LA76931J 7N 59S0可以的 、

网友(2017-10-10):
5AM3机场抖动,水平一条线,场块,5V8V三极管都补焊,没效,更换5AM3无效,用59F8代,遥控不起作用,仍场抖动,用59R7代,遥控不起作用,显示EPR2CLE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