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组装液晶电视机待机不开机。

楼主(2013-10-17):
一组装14寸液晶电视机通电指示灯亮不开机,按任何键都无反应,按开关键电源灯也不熄灭。测量各个电压3.3V,5V,1.8V,12V都正常,怀疑会不会是程序问题,谁有程序麻烦传一份谢谢!或者麻烦有经验的兄弟告知下。电视集成驱动IC:TB1334FG 驱动IC:rtd2025l.

网友:
有木有高压呀!!!

网友:
屏幕有显示不

网友:
不开机会有高压吗,只能把背光强起试试,应该是程序吧

网友:
但我没有   。

网友:
查CPU的三个条件,看CPU是否输出开机指令,重点查CPU 的供电。

网友:
有开待机电压吗,如果有在查按键。

网友:
   建议直接换板,小板也不贵。给你数据也没用,没有屏驱动。

网友(2015-07-06):
换板和摇控80元,就可以了

网友:
如主板DC-DC电路都好。CPU三要素正常,可以刷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