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保焊机维修

楼主(2013-11-03):
我这里有太气保焊机,抽头式,能吐丝,但主接触器不动作,继电器和驱动管都换了,还是不行,咋回事?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没人吱声啊?我有查过了,有只场效应管不正常,目前还没找到合适的,IRFP250N

网友(2016-12-31):
控制板信号没问题的话!主接触器不吸合?与MOS管没关系!

网友:
主接触器是几伏的,找接触器电源

网友(2017-05-17):
首先找主接触器控制部分,吸合得电在望下步修。

网友:
  主接触器线包得电—中间继电器无动作,有无得电—控制板,一顺往下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