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任何一个档位都是699

楼主(2013-11-11):
数字万用表任何一个档位都是699

网友:
按到锁定了吧!!!

网友:
上次我的万用表也是类似问题,后来不知怎样又好了。

网友:
遇到这种现象,拔下电池静几分钟装上就好,你可试一下。

网友(2017-06-23):
是否按到数据保持了

网友:
把你那表往地上使劲摁几下应该就好了,不用谢我,我是雷锋

网友:
  按了数据保持键,如果不是这个原因就麻烦了,显示屏的导电棍与PCB接触不良,时间久了有了磨损档位开关的弹片接触不到位,自拆后弹片装的不正确。别看修这个东西很简单,很费时间的,有一个地方装不到位屏幕显示就乱码缺笔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