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电视屡烧电源检修一例

楼主(2013-11-13):
此机为雷击机,用户说找了个人修过,修好后图像亮度不稳,忽亮忽暗,没两天又不通电了,又修,又是看两天,又坏了,没招了,修理工就给装了个模块,图声倒是没问题了,但是亮度不稳的毛病始终没有解决,这不,不到三个月,又不通电了,就拉来我处  顺便查一下亮度不稳的问题。

      开盖检查发现模块已经作古,原机是典型的A3电源  拆掉观察电路,基本不缺配件,将开关管和几个三极管;光耦换掉,检查没什么明显损坏的原件,断行接假负载开机115伏正常,接行图像出现,真像用户所说,亮度忽明忽暗,直接测加速剂电压,在两百多伏到三百多伏之间跳变,难怪亮度不稳,检查和更换管座和加速级电容无效,怀疑高压包坏了,谈好价钱,准备换包

     第二天高压包买回,装上试机还是老样子 ,这是怎么回事,仔细分析后拔下尾板测加速极电压还是跳变,看来显像管没事,那能影响加速极电压的只有ABL电路了,开机测大块1623-8370的49脚ABL脚电压,发现居然高达6伏多,看来ABL电路不正常, 脱开大块外围再测49脚还是6伏多,说明大块已经坏了,ABL脚对8伏击穿,因手头没有1623-8370,随用手头有的1631-8370代换后ABL下降到3.5伏,亮度稳定,故障排除

      看来此机一开始烧电源的主要原因就是ABL有故障,大块不能很好地控制高压束电流,使电源不定时过流烧坏,截止今天此机已交付用户使用半月有余,没反馈坏消息,说明电源损坏确实是ABL引起的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A:
在大块49脚对地接分压电阻降低6V电压不知怎么样

网友:
谢谢好的维修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大块49脚对地接分压电阻降低6V电压不知怎么样

价钱合适直接换掉,现在形势,速度是关键,没时间再因为一个十年八年的电视伤心伤神的搞研究

网友:
感谢经验分享,新手前来学习一下。

网友:
谢谢要楼主的修理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大块49脚对地接分压电阻降低6V电压不知怎么样

那亮度就不能自动控制了

网友:
谢谢要楼主的修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