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器三种压力简要分析……对新手有帮助

楼主(2013-11-23):
  我们常说的: 平衡压力、高压压力和低压压力是制冷系统检修的重要参数。三个压力是制冷剂R22在空调管路中循环在不同位置所对应的压力,因为R22是在气液之间循环变化的,伴随着吸热和放热,所以外界环境的温度对其有明显的影响,环境温度高,压力值变大,环境温度低,压力值变小。
    平衡压力是指压缩机不工作时,高低压平衡时的压力;高压压力是指排气压力或冷凝压力;低压压力是指吸气压力或蒸发压力。三个压力的测量都是在室外机气阀的工艺口上进行,制冷运转时为低压压力,制热运转时为高压压力,不工作时为平衡压力。
    制冷学的蒸发是指沸腾,因此蒸发温度就是沸点,冷凝是指一定压力下的R22在饱和状态气变液的过程,所以冷凝温度也是沸点。R22在不同压力下对应不同的沸点,如表所示为R22的蒸发压力和蒸发温度的对应关系。
制冷 学空调制冷设计的工况条件是:室外环温35℃,室内温度27度,蒸发温度+5℃,蒸发压力0.48MPa。
所以空调标准制冷低压力为0.48MPa。
    空调制冷管路设计相对压力(表压力)制冷状态下低压压力是平衡压力的一半。所以平衡压力为0.96MPa。。
为达到理想的散热效果,制冷设计采用空气冷凝时,冷凝标准温差选取15℃,所以在室外35℃条件下冷凝温度为50℃,50℃对应的压力值为1.83Mpa。所以空调高压压力为1.83MPa。
制冷学的压力是指物理学的压强,压强的单位还有“kg/cm2”,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公斤压力”。
(1kg/cm2=0.098 MPa≈0.1 MPa)
所以三个压力大小又是“4.8公斤”,“9.6公斤”,“18.3公斤”。
    由于空调工作环境通常满足不了工况条件,以及受温度的影响,所以夏季制冷状态下三个压力值大约为:
低压压力,0.5 MPa或5公斤;
高压压力,1.8 MPa或18公斤;
平衡压力,1 MPa或10公斤。                                                                                                    为达到理想的散热效果,制冷设计采用空气冷凝时,冷凝标准温差选取15℃,所以在室外35℃条件下冷凝温度为50℃,50℃对应的压力值为1.83Mpa。所以空调高压压力为1.83MPa。
制冷学的压力是指物理学的压强,压强的单位还有“kg/cm2”,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公斤压力”。
  (1kg/cm2=0.098 MPa≈0.1 MPa)                                                                                                    空调在冬季制热环境,和制冷工况相差太大,外环境温度又低,所以三个压力会有较大的变化,以空调使用环境下限温度5℃作为研究分析的参考。                                                                                                    为达到理想的蒸发吸热效果,制冷设计空气作为载冷物质时,蒸发标准温差选取10℃,所以蒸发温度应为-5℃,对应压力为0.32 MPa。
由于室外机环境为5℃,其最佳蒸发温度为-5℃,而外机盘管化霜一般在-6℃左右,所以冬季越冷制热效果越差,为了最大限度在低温下吸收热量,通过制热辅助毛细管降低蒸发压力,从而降低蒸发温度,因此,制热状态下的低压不再是平衡压力的一般了,而是偏小一点。
    所以制热平衡压力大约为 0.7MPa。空调制热时室内为冷凝器,冷凝温度受风速和室内温度的影响,空调设计低于28℃防冷风吹出保护,高于56℃过热保护或降频冷凝温度选取设计值也是50℃,对应的压力1.83 MPa.
空调制热时三个压力大约为:
低压压力,0.32 MPa或3.2公斤。
高压压力,1.8 MPa或18公斤。
平衡压力,0.7 MPa或7公斤。
    从以上分析看出,空调低压和平衡压随环境温度变化而变化较大,但高压基本不变,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以上压力值可作为参考,作为维修调试的重要依据。(R410A待续)

网友A:
谢谢分享,新手记下了。我是只学不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新手记下了。我是只学不修

谢谢您支持,论坛有你必然会精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

师兄,谢谢您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路过学习啦!!!!

谢谢您支持。

楼主:
谢谢您,作为论坛会员有爱就要分享,这才能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