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让手机能不用耳机听收音机?

楼主(2013-11-30):
怎么样让手机能不用耳机听收音机?,有什么能代替耳机的天线呢?

网友:
你了解耳机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耳机其实就是喇叭

网友:
耳机线还有天线的作用

网友:
拆开改下,应该可以吧?

网友:
有的手机有內置天线,效果没有耳机的外置天线好,

网友:
其实耳机线不光当耳机用,主要是当作天线使用的。

网友:
有的手机就有不用插耳机,直接可以外放,我的老手机是 天语 牌子的,就可以用。不过在FM广播信号弱的地方声音效果不好甚至收不到音啊

楼主:
我把耳机扯掉了,插上插头还是不能听呢?有什么办法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耳机扯掉了,插上插头还是不能听呢?有什么办法呢?

    把耳机剪掉,焊上超薄那种小喇叭,就不用耳机听了,想声音更大,就不接小喇叭,改成两个莲花插头,接功放上用音箱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耳机剪掉,焊上超薄那种小喇叭,就不用耳机听了,想声音更大,就不接小喇叭,改成两个莲花插头,接 ...

我想用手机的喇叭放出来,不想外接其他东西,最好就查个小天线之类的,,

网友:
主要用来当做天线。

网友:
到里面焊接一根漆包线就行了吧

网友(2014-04-09):
估计耳机座也有玄机,因为插耳机与不插耳机系统会提示你请“插入耳机”,要不然系统怎么识别?

网友:
现在的手机听收音机都支持外放。但是耳机也要插。

网友:
搞维修的这个应该不是难题

网友:
期待你的创新

网友(2014-05-24):
水星300M无线路由器性能咋样啊为什么手机能上网却登不了网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