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吨中频电炉频繁烧毁逆变可控硅故障疑难排除

楼主(2013-11-30):
   由于铁路上需要高锰钢器件,本地的中频电炉铸钢厂还有部分存在,由于该设备属于耗能大户机器设备,大部分厂家被勒令停止了。但是还有几个场子开工。本地伟业铸钢厂就是一直在燃烧的场子。
  这种机器原理是利用两台500千伏安的变压器出的380伏三相电串联起来,输出760伏三相交流电 。然后送给整流机柜。机柜里面利用6只KP 1200伏反压1000A的可控硅对三相电进行整流。然后输出一组1200伏左右的直流电压。1200伏直流电压在经过4只1600伏反压1000A的KK高速可控硅进行逆变,逆变频率取决于负载(电路的电感线圈铁水炉)和电感线圈并联的48快1600伏750千法尔的热力电容LC回路谐振频率。设备工作属于自激振荡模式。正回授信号从一块热力电容的连接线上穿过一个电流互感器得到自激振荡回授激励信号。这个激励信号通过放大板子给4只KK逆变可控硅送去触发信号使之对角导通输出频率为1000赫兹的中频信号。机器正常工作时  电炉回路处于谐振在1000赫兹频率上,并联谐振内部回路电流达到2000-4000安培。3层1厘米厚度12厘米宽度的铜排烧的发热发黑冒烟。一般情况下机器稳定工作30分钟融化一路钢水500公斤。但是机器长期处于高热状态工作 所有大功率电路都采用水电缆供电。电工值班人员要随时检查每一颗铜螺丝的松紧。以防止出现接触不良打火烧毁可控硅。因为一块硅价格在1000元左右。
10月24日下午我接到伟业老板电话:一会去车接你过来看看设备,最近今天连续频繁的烧毁了 十多只KK逆变可控硅。值班电工检查了几天 无可奈何了。
韦总找我是有原因的 在2000年本地有109家铸钢厂。设备来自北京清华,西安原子能,无锡后涉侨等多家设备。红红火火的成了中国有名的铸钢之乡,也是地条钢垃圾钢材的产地。当时我在供销系统维修家电被委派到厂家培训学习机器设备原理与维修。回来后成为供销系统的兼职维修工。后来我和9家工厂签订了私下维修合同,接触好多厂家设备和使用中遇到难题。
这次到了伟业厂子,仔细询问了电工使用中问题。发现此次烧毁可控硅没有什么规律。平时维护的地方均已检查了多便。没有可疑地方,电工从维修室拿来了示波器和万用表。看了整流电路波形非常稳定6个乳状脉冲波。因为烧毁了十几块可控硅了 我也不敢贸然换可控硅。怕在此烧了丢人。于是仔细的分析烧可控硅一般和彩电行管一样 激励不足就会引起烧管子。于是回忆起在东田庄维修时遇到一次激励不足问题。顺着这个思路,先把激励板的2只激励管子P沟道场效应管全部换了,在把4只铁芯激励变压器也换了新的磁芯激励变压器,在顺路往上走到激励线圈,检查没有短路开路问题。在检查就是48快热力电容了。把48快热了电容全部分解开后 逐步一组一组的测试容量。最后巧的很,就是给机器回授信号的那块热力电容失去了容量。准确说是容量降低了很多。于是把回授互感器换了一块电容穿线上。至此检查工作基本结束。开始召唤工人开机作业,我在旁边找了一个安全位置,观测机器工作状态,维修这种设备要先看好一旦机器出了问题自己往哪里躲,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又一次维修没有仔细看好位置,机器一开机三相水电缆因为水的击穿啦弧击穿,我被爆炸声一下子从平台上推到了车间下。自己都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等到变压器高压跌落保险掉了我才知道是动力电短路了。变压器在变台上都摇晃起来 ,短路电流太大了。
这台机器经过这样周密检查更换器件后开机1000赫兹声音响了起来,工人们把废钢铁加入钢水炉内。一会废钢融化了,30多分钟后0.5吨钢水满满一路出炉了。机器恢复了正常。综合检查结果分析原因是由于一块热力电容容量降低引起。而且是正好赶上这块电容是取得回授信号的电容。否则其他另外一块电容容量降低也不会引起问题,顶多是1000赫兹频率升高而已。至此得出一个肤浅结论。好多功率器件烧毁 与激励不足息息相关。

网友:
太猛了,2000A的电流,无法想象那些线有多粗

网友:
分析的好啊,高手啊

网友:
高手咱只能看的份!因为俺这里没有这玩应。

网友:
看着都挺可拍的 那么危险

网友:
这东西我看到只能拔腿就跑,一千安培有火花不敢想象

楼主:
目前电炉供电都使用水电缆了  铜线外加水道   降温。

网友:
分享你的成功经验,谢谢楼主把家电维修发挥的淋漓尽致。

网友:
学习了楼主安全意识不错,知道先找安全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