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热水机加雪种

楼主(2013-12-02):
前几天给一宾馆热水机加雪种,此宾馆电工说此机漏F,漏得慢。让俺加F,不用保修。                            也许在农村维修的师傅还没有见过此机,特发此贴让他们看看,上图

网友:
想不明白!造热水的为啥不用电加热的,非得搞这空气能,有啥意思

网友:
我也没太搞明白,如过靠制冷系统的热端来热水,可是冷端怎么处理?如果热端都那么热了,那冷端岂不一大个冰疙瘩

网友:
据说空气能效率高,1度电能产生3度电的热水,实际上这是转移了空气里面的热能而已。

网友:
空气能热水器现在在农村也很普及了。

网友:
节能  靠吸空气里的热量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就现在的“空气能热水器”,和空调一个原理。属于高端的热水器,可以省电70%,比方按照4.0的能效比来计算,1KW的耗电量可以产生4KW的制热量。同样的用电热管的热水器,4KW的制热量,就是4KW耗电量。空气能节省了75%的耗电量。就是价格太高了,还没有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