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给新手----新飞BCD-177开背维修全过程

楼主(2013-12-12):
接修一台新飞冰箱,打压测试低压漏,开背维修过程如下:

由于内漏管路吸进水分要做好防止冰堵的工作,(内漏冰箱水分主要集中在气液分离器和压缩机油内)开背后冰箱倾斜,倒出气液分离器里面的油水混合物(或者直接取消气液分离器)。封死压缩机两个低压口,断开高压出口插电,使其工作5小时以上,使之发热蒸发出压机油内水分。恢复管路开启本机压缩机同时在高压侧抽空,20分钟后加氟试机,6档2小时多停机,试机24小时没有出现冰堵,一次修复成功。

网友:
沙发坐上!楼主的帖子十分精辟,图文并茂,值得学习!赞一个!

网友A:
压缩机无制冷剂开5小时???这办法排水效果好吗?我一般是把压缩机的油全部倒出来  然后用R22冲压缩机  然后加新买的专用油!我这样做有点麻烦  但效果很好  几乎达到100分之100的成功率  你说的那办法可靠不?我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机无制冷剂开5小时???这办法排水效果好吗?我一般是把压缩机的油全部倒出来  然后用R22冲压缩机  然 ...

如果压机油没有变质,就不必更换,封死两个低压口开机,压缩机内部呈真空状态,只要开机使压缩机温度达到50度左右就可以(水分在真空状态下30多度就可以蒸发)。收来的二手压缩机我都是如此工作一夜,然后封死管路备用,用此法处理很有效。

网友:
楼主的维修方法和我是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压机油没有变质,就不必更换,封死两个低压口开机,压缩机内部呈真空状态,只要开机使压缩机温度达到 ...

不止50度吧  我估计都有100度 工作一晚会不会把压缩机整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止50度吧  我估计都有100度 工作一晚会不会把压缩机整坏啊???

绝对不会,如果压缩机经受不住这考验,那也离坏不远了。
很多漏氟的机器,连续工作几天甚至几个月都没事的不在少数。

网友:
楼主的帖子很精辟明了,图文并茂,值得新手学习!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止50度吧  我估计都有100度 工作一晚会不会把压缩机整坏啊???

经测试:压缩机工作在真空状态下的功耗最低!100W左右的压缩机可低至30、40W,应该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