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29U186ZG黑屏求助!(雷击)

楼主(2013-12-26):
该机是雷击损坏,已经修理两个多月,开关电源坏了很多零件,有STR-S6708A,三极管1815,C144三极管两个,光耦,12V稳压二极管,等等,因为没有STR-S6708A,所以在广州网购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电源修理好,可是就是红灯亮死锁不开机,这又网购两块大芯片TDA9383换上后,能开机但是无字符,黑屏,调加速极能看见回扫线,以为大块有问题,又换上另一块,还是老样子,板子上二极管、三极管几乎查了个遍,各路电压也正常135V、16V、8V、5V、3.3V也正常,找不到问题所在,以为发的块不好,这又在广州另一家发了两块TDA9383,换上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 视放RGB电压均195V,此电视已经修了将近3个月了,还是没有进展,求助论坛朋友指点迷津,在这里先谢谢你们了!

网友:
存储器,数据考虑过没有?

网友A:
既然硬件无法找出问题,就应考虑一下软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硬件无法找出问题,就应考虑一下软件了。

存储器已代换过,故障现象不变。。。。

网友:
换个数据试试

网友(2014-02-15):
重写数据看如何?

网友(2019-01-20):
修好没有,今天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