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自动洗衣机吊杆原理另类故障

楼主(2013-12-28):
吊杆的作用;

  波轮式全自动洗衣机为套桶结构,它的外桶(盛水桶)与内桶(洗涤脱水桶)复合套装在一起,用底板托住,在底部下面固定有电动机、离合器,牵引排水、平衡等这一整套部件都由四根吊杆悬挂在外箱体上部的四只箱角上,起到吊挂和减振作用,保证洗涤脱水时的动平衡和稳定

吊杆的结构;
  全自动洗衣机外桶吊杆,其特征是吊杆底座是由底板和管体构成的倒“T”型塑料构件,吊杆底座的中央为通孔,金属杆体贯穿吊杆底座的中央通孔,金属杆体的尾部端盖是以吊杆底座中的尾部凹槽为挂接口。
  吊杆主要由吊杆支座、吊杆、吊杆弹簧套、弹簧、弹簧座组成。吊杆支座上的外凸球面与箱体上4个箱角的凹球面配合,吊杆弹簧套的外凸球面与外桶上相应的内凹球面相配合,这样就将外桶、内桶、电动机、离合器等一整套传动件吊挂在外桶上。当洗涤、脱水发生振动时,弹簧套便一方面沿球面摆动,另一方面沿吊杆上下滑动,吸收振动能量,从而减少箱体的振动、噪音,使整机始终保持平稳。

吊杆的种类;

  1)挂桶下面有比重块的,一种是没有比重块的,二种吊杆安装方法是不同的,全自动挂桶洗衣机有四条吊杆,弹簧分别为二条长,二条短

  2)有比重块的安装,长二条分别装在电动机一边,短二条装在排水出水孔一边。没有比重块的:长二条在后面,短二条在前面一种
  3)有一根不同的、在正面右侧那根和其它三根不一样
  4)四根吊杆全一样

吊杆的常规检修;

  检查洗衣机减振吊杆组件的好坏如下:首先打开机盖,看看洗涤脱水桶是否保持水平,4根减振吊杆组件安装是否可靠。其次,用手把洗涤脱水桶往下压,然后放开,看看减振吊杆组件的阻尼是否良好,有没有异声出现,洗涤脱水桶的上下动作是否流畅。最后,可以选择脱水程序,检查整机的脱水振动情况,有没有发出橡胶与塑料干摩擦的声音。根据以上情况大致可以判断出减振吊杆组件的好坏。
  当整机脱水振动较大时,可以检查一下减振吊杆组件中的吊杆弹簧是否由于长期使用或其他原因而改变钢度,使减振效果变差,若是,就需要拆下控制座,卸下减振吊杆组件,更换相同的吊杆弹簧。
  当整机脱水时,若发出橡胶与塑料干摩擦的杂音,说明减振吊杆组件中吊杆弹簧套与滑动皮碗之间干摩擦磨损厉害,同时影响到减振吊杆组件的减振效果,这时,就需要在滑动皮碗与吊杆弹簧套配合处加润滑油或更换滑动皮碗与吊杆弹簧套。

吊杆润滑油的选择;

  1)洗衣吊杆避震杆润滑脂,具有缓速减震增加阻尼等作用,附着力强、不易飞脱,防水性良  好,高低温性能稳定。
  2)工业用凡士林……

故障案例;
  吊杆在全自动洗衣机的维修中,只要环境不过度潮湿,可以基本说是故障率和更换率最低的配件,那么在检修当中也不可能忽略它的存在,平时我们能够相对多见到基本是吊杆生锈造成卡死、弹簧套磨穿等等故障,变形疲劳的很少,这里说两台另类的……

  故障案例一;有一台松下的全自动,离合器和小天鹅的一样,电机是总成外包插线的那一种,型号忽略,该机在洗衣或者脱水的时候偶发生刺耳的“叽叽”尖叫声,声响感觉和电机轴承坏相差无异,可以说没碰过该故障的很多会怀疑离合器或者电机轴承发生了故障,而事实却是该机采用润滑油出现问题,碰过的都知道,一摸就能感觉出来,在吊杆顶部外球凸面与箱体内凹球面发生干枯摩擦产生了异响,这种润滑油和这种尖叫声与其它机器是不一样的。

  故障案例二;有一台海尔全自动洗衣机,故障现象是脱水时发生“嘭嘭嘭”的声响,从正向下看桶心居中,下压回弹。打开后盖板上下润滑点油不缺,脱水时有意识的托起或者下压内筒发现噪音明显变化,确证不是因为离合器原因造成(但离合器也可能产生此故障的)停机细察,下压四根吊杆桶脚,发现有一根回弹阻尼稍大,回弹稍微偏慢与其它三根,问题出来了,原来是弹簧下压后不能及时的回弹与机器吻合减振,造成弹簧套的顶部凸球面与洗桶凹球面发生碰撞所致,将该吊杆拆开,故障很明确,因吊杆上部的润滑油下漏导致底座的支撑橡皮垫发生扩大膨胀,简单的处理方法是将橡皮阻尼套内的弹簧取掉即可。

网友:
谢谢分享。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早发我都不用走弯路了...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论坛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