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白屏维修问题

楼主(2013-12-30):
拆开目测AAT1168B烧坏,屏保险烧,更换芯片及保险后仍白屏,不插排线测排线5V电压正常,插排线无5V电压,高手帮分析维修思路

网友:
换排线试试,或者看看屏电路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可能是屏坏了吧!

楼主:
排线没问题,肯定是屏电路,AAT1168B和AAT1168B1一样吗

楼主:
哥们帮看看,焊了根线的是117C-G,这个是不是3端稳压,5V转3。3V的吧,刚飞了根线测3个脚的电压都是4。8V,是它坏了吧

楼主:
高手去哪里了

网友A:
1117C-G是三端稳压。后边还有尾号的,尾号就是稳压值,发帖时越详细越好。怀疑三端稳压故障时,关键一点是测负载有没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17C-G是三端稳压。后边还有尾号的,尾号就是稳压值,发帖时越详细越好。怀疑三端稳压故障时,关键一点是 ...

GND都带4。8V电,3端稳压是不是有个脚是GND?????????

网友A:
三端稳压输入输出间压差一般在2V左右,5V输入时一般有以下几种规格:1.8V  2.5V   2.85V   3.3V
1117-ADJ表示可调稳压输出,输出5V时输入必定在7V以上,各脚功能见图片。 三端稳压  三端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端稳压输入输出间压差一般在2V左右,5V输入时一般有以下几种规格:1.8V  2.5V   2.85V   3.3V
1117-ADJ ...

感谢版主,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