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 海信tpw42m78,蓝灯亮不开机,继电器动作

楼主(2013-12-31):
一台海信tpw42m78,开机蓝灯亮 屏幕不亮  按键失灵  请那位师傅指导

网友:
先查电源,强行启动电源看看,如有背光灯是主板坏

网友:
帮你顶一下。让大神们出现

网友:
大部分都是电源电容坏,看一下电源上有鼓的电容都换掉,再撤量一下各点电压,再开机看。

网友(2014-02-14):
我现在就有一台是这样的问题,请问有人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吗?

网友(2014-06-03):
我也接啦一台 开机有很多蓝色的小点点  然后就黑屏啦

网友(2014-07-24):
如果电源正常,最大可能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修好了没啊  师傅们  怎么回事

网友(2014-09-07):
我也遇到一台,TPW42M78.继电器响个不停。打开检测是Y板和X板同时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2016-02-03):
我也是遇到同样问题不知如何解决